很简单的一段程序偶尔会工作异常呢?

楼主(2020-04-16):
请教一下,为什么这段程序,有的时候异常的?变量无法清零。
        if(Flag_Rec)
        {
         if(Flag_Rec<10)Flag_Rec++; else  Flag_Rec=0;
        }

网友:
一般都是优化出的问题,加volatile试试

网友:
补充2楼  栈溢出,野指针

网友A:
因为Flag_Rec为0后就再也无法执行到条件内部的语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Flag_Rec为0后就再也无法执行到条件内部的语句了。

目的就是把Flag_Rec清零,有的程序这一段程序Flag_Rec清不了零。

网友B:
查找一下是不是在别的地方还有写操作? 多数情况是程序设计错误造成的

网友C:
遇到过类似问题,变量溢出已经是个非常大的负值

网友D:
把第一句改成if(flag_rec>0)

网友:
程序逻辑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第一句改成if(flag_rec>0)

如果定义的无符号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初始化没有?

网友E:
至少把定义写出来吧。

网友:
时有时无的问题多半是代码逻辑问题不是优化问题

网友:
碰到过一次变量值奇怪变化的,后来发现是选错了MCU型号

网友F:
看程序的逻辑,应该是有另外一个地方把Flag_Rec赋值成大于0的一个数。如果这个地方是另外的线程或者中断,Flag_Rec需要加上volati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找一下是不是在别的地方还有写操作? 多数情况是程序设计错误造成的

串口中断有置1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类似问题,变量溢出已经是个非常大的负值

请教一下什么情况导致的溢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少把定义写出来吧。

定义的是unsigned char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程序的逻辑,应该是有另外一个地方把Flag_Rec赋值成大于0的一个数。如果这个地方是另外的线程或者中断,F ...

串口中断有置1的操作

网友:
如果Flag_Rec为零,在哪里改变他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中断有置1的操作

上面都说了,在中断和外面都有操作,加上volatile

网友:
f(Flag_Rec<10)Flag_Rec++; else  Flag_Rec=0;这行上面关中断、下面开中断

网友G:
在中断里加判断,if(!Flag_Rec) Flag_Rec = 1;

网友:
这里就涉及到原子操作问题了。。。楼主,经验还是不够,一般来说,中断和中断外面,只有一个写入动作,如果有两个,最好加上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中断里加判断,if(!Flag_Rec) Flag_Rec = 1;

+1;那个楼上说关中断,开中断,会导致不确定结果;

网友H:
一直有中断就会一直赋值1,当然无法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有中断就会一直赋值1,当然无法清零

这个肯定不可能的啊,只有一次赋值,后面上位机就不发送了

网友:
硬件有干扰产生,造成中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