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dge浏览器刷论坛的时候会偶然出现单击鼠标就选中一整段

楼主(2020-04-16):
两台win10电脑都出现过。

关掉页面再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A:
是不是你鼠标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鼠标的问题啊?

两台电脑,一台是鼠标,另一台是触摸板。不可能同时出问题。

网友:
win10因为搞了大量淡疼到极致的触摸优化,bug无穷多。比如(1)wacom笔再也没法当鼠标使了,(2)wacom笔不能和触摸和鼠标一起用了,(3)某些操作总会把某些窗口置顶,等等。重点是win10把wacom笔给废了。不得不说,阿三脑子里只有一大堆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