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超温自动断开交流电的插座?

楼主(2020-04-16):
做一个实验需要长时间开着烘箱,晚上睡不着怕着火。
有没有一种插座,伸出一个温度传感器到烘箱里监测,监测到超温后断开烘箱的插座?

网友A:
可以串一个合适温度的温度开关到电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串一个合适温度的温度开关到电源回路

我是指烘箱内温度超标断开交流电,而不是交流电回路超标断开交流电,不一样。

网友:
这不就是温控器吗

网友:
你用那种温控探头?

我有现成的插座,接个开关型的温度开关就可以!

网友:
这不就是温控器吗
+1
高温箱不是都有温控器吗?怕电子温控器失效,可以加个机械的温控开关。

网友:
温度保险管?且一次性的!买个几大箱来用?!

网友:
机械温控器,可以到最高300度,然后做一个自锁电路,超温就切断自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指烘箱内温度超标断开交流电,而不是交流电回路超标断开交流电,不一样。 ...

温度开关肯定放在测温点处啊,想测哪里放哪里。你买带温度控制的开关也要把它的温度探头放在你的测温点处啊

网友:
你需要的是温度保险,机械的,电子的都行,传感器搞还是太麻烦了

网友:
看你的温度范围  如果是 水温 就用上图这个  如果是更高的温度就用下图这个

上面的叫手动复位温控
下面的叫热保险丝

网友:
楼上的KSD系列温控开关很适合你。
你的需求,应该要买手动复位的。

网友:
如果温度不超过110度可以用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指烘箱内温度超标断开交流电,而不是交流电回路超标断开交流电,不一样。 ...

2楼说的没错啊,你怎么能想到是电路超温的?

网友:
啥温箱啊  居然没有过温保护这种基本功能?

网友:
干烧是基本功能,突跳温控器串在交流上,有双極的,单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