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复用管脚的疑惑

楼主(2020-04-16):
今天看了STM32F105RC的数据手册,发现原来SPI的管脚有那么多都是重复的,以SPI3_CLK为例,pin55是SPI3_SCK,pin51也可以是配置为SPI3_CLK,等等,诸如此类,各个管脚功能有很多的重合
刚接触单片机,实在不理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直接定死哪个脚用来做什么不就可以了嘛,何必多出来Remap这一步呢,感觉很混乱
不过我又看了STM32F4xx系列的手册,发现这一步已经取消了,Remap功能多被定义为了ADC管脚。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改进呢?
反正,一眼看去,F4确实比F1的干净整洁很多

网友A:
硬件工程师画板子的时候灵活。

网友A:
最牛逼的应该属于当年C8051F吧,引脚功能可以任意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工程师画板子的时候灵活。

嗯,可能单从设计的角度来看,确实无法体会其中的好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牛逼的应该属于当年C8051F吧,引脚功能可以任意分配。

带蓝牙的nRF52382 也可以配,只是模拟口固定了。

网友:
画板方便啊,不过首先得从DMA通道考虑,最后才是分配各外设的管脚。ps. F0、F3、F4的AF初始化方式改进了一些,比F1的用着舒服多了。

网友:
F1系列比较早,复用不能指定功能,没F0/F4那么灵活。
但,最新的Gx系列,灵活度和利用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蓝牙的nRF52382 也可以配,只是模拟口固定了。

现在很多芯片都支持了,

网友:
用CubeMX直接分配就好了,手工分配费时费力

网友(2020-05-26):
引用 网友A:
最牛逼的应该属于当年C8051F吧,引脚功能可以任意分配。

nordic 的芯片现在也支持任意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