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探讨一下某电商泰克示波器TDS2024C比TDS2012C还便宜的情况

楼主(2020-04-16):
某电商TDS2000系列,
TDS2012C(2-100MHZ),约12.8k
TDS2022C(2-200MHZ),约15.7k
TDS2014C(4-100MHZ),约17k
TDS2024C(4-200MHZ),约11.8k

这价格倒挂啥情况,咨询客服说是本月搞活动,原16k+的,
多了2个CH,频率翻倍反而少了1K,怪怪的。

莫非是样机?二手机?返厂机?还是有设计BUG或者别的什么猫腻?
也问了客服此型号没有选件,也没有需要解码的功能,直接都是默认全有。

网友:
冲业绩吧。  昨天看到dji 砍掉一半的人。  大多数科技企业销售压力大。放水是可能的

网友A:
这种小方屏无爱,还是宽屏的好。

网友B:
2.5K的存储深度,无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方屏无爱,还是宽屏的好。

是极!!!   现在估计是清货

网友D:
感觉最次也得3系列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方屏无爱,还是宽屏的好。

我上一台tds1012b-sc用了十几年了,还是坛子里搞得,也还好,

大屏要么mso3系列,要么tbs1000或者tbs2000,有种不靠谱得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K的存储深度,无爱

tbs2000有20m的,入门级不清除什么情况
dpo/mso2000是1m的,保修年限5年,tds2000是终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极!!!   现在估计是清货

确实有这可能,反正100m,200m十有八九硬件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最次也得3系列才能用。

主要是预算没给够我

楼主:
MSO2012B有用过的吗,和tds2024c比怎样
前者1G/S,2-100M模拟/16数字,保修5年
后者2G/S,4-200M模拟,终身保修

网友:
哪要这么贵,其他型号价格标高了而已吧

网友E:
示波器首选安捷伦,贵点,但值那个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首选安捷伦,贵点,但值那个价

公司有台安捷伦,价格应该不菲,但感觉还是没有泰克的好用,可能是习惯问题。

网友F:
泰克只有3000系列以上的才堪用,低端的还不如国产鼎阳示波器。

只要看下别人的实验室,用的泰克1000系列什么的基本都是小公司。

网友G:
这个价格可以买个DPO2系列了

网友:
DPO3系列买个二手的现在也就是1.5W左右,比你这全新的tds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泰克只有3000系列以上的才堪用,低端的还不如国产鼎阳示波器。

不至于吧,公司5,6台国产,烂货一堆,

tek的用10年也好好的。可能和使用习惯有关。

另外是德(原安捷伦)DSO3系列实际用居然有偶尔丢触发的情况(单次边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价格可以买个DPO2系列了

在考虑添点钱DPO2换MSO2,带16路数字输入,可以做逻辑分析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公司5,6台国产,烂货一堆,

tek的用10年也好好的。可能和使用习惯有关。

泰克的二手用10年都照样好,特别是经典的TDS3014。我的壳子都脆了,还是好好的,但液晶有点不行了。
现在有了经验,用鼎阳的SDS1104-E非常好用,我不用普源的玩意,它的1000块的信号发生器就是一坨屎。

网友H:
刚入了个100M 1G/S 采样的某品牌的,看他平时一直卖2000多的,闲鱼上二手都快2000,我1600不到入的全新的,我也奇怪。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考虑添点钱DPO2换MSO2,带16路数字输入,可以做逻辑分析

按照经验不如弄个500元的金沙滩好用,示波器上的逻辑分析仪就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泰克的二手用10年都照样好,特别是经典的TDS3014。我的壳子都脆了,还是好好的,但液晶有点不行了。
现在 ...

是的,我的tds1012b也是很好用,10几年了。

公司也有是德的2台,虽然功能多一点,ui炫一点,但感觉不好用,
有些细节感觉设计得有点naocan ,他们加频分,数字电源用起来还挺好的。

其他优德利,普源,不知名国产德好多台,真的是不行,太不稳定了。
最lj就是普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入了个100M 1G/S 采样的某品牌的,看他平时一直卖2000多的,闲鱼上二手都快2000,我1600不到入的全新的, ...

<1.6k?

你也敢用啊,个人觉得准确稳定可靠是测量设备的第一要素,固定资产贵一点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经验不如弄个500元的金沙滩好用,示波器上的逻辑分析仪就是鸡肋。

虚拟逻辑分析已经有好几个了,

还是比较倾向用台式的逻辑分析,哪怕是CRT的安捷伦老爷逻辑分析仪器,都觉得很爽。

网友:
为什么不敢用?你倒是说说怎么不准确了?

网友:
tds1000,2000不都停产了吗?

网友:
作为 泰克的死忠粉,家里工作间2台(有至少15年了,记不太清了),单位2台20系列自用,其他同事人手1台,都是1102系列!   没觉得1系列那不好,可能楼上研究的都是太过高大上的产品
喔  对了   可能我们是小单位(研发也就70多号小朋友)

网友:
是怎样的问题?普源哪款型号?可以发出来看下 分析下原因

网友(2020-05-27):
低于MDO3系 都没有用的欲望。

网友(2020-06-27):
示波器的本质是测量波形,高的型号整了一堆意义不大的功能,如逻辑分析仪,信号发生器,频谱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