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有故障的洋垃圾可调电源,很复杂大神指点点思路吧

楼主(2020-04-17):
电源故障是不能调压一带负载电压就掉下去了,贪便宜买的没想到拆了以后非常复杂,有维修这玩意儿的大神指点点思路吧

网友:
里面还挺干净的,用料感觉还可以

网友:
先测一篇电位器看看

网友:
不是要先检查电容么?

网友:
先看一下现在设置的恒流数值是多少,如果不是因为恒流触发的保护,再查保护电路。

网友:
看看大康铜丝是否有虚焊的

网友:
带载时看看面板cc的灯是否有亮起来

网友A:
应该先检查一下电容容量

网友:
可能是限流模式,看看电流调节电位器有问题了。

网友:
检查电流调节电位器,电压调节电位器也看下,一般是过流或过压保护

楼主:
可调电阻都没事,是前级调压电路的问题,一带负载滤波电容电压就掉到6V

网友:
可能某个反馈回路的问题 你看看比较器取样部分,

网友:
用料可以,是健伍的电源吗?
功率管坏了吗?

网友B:
菊水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菊水电源?

建武电源

网友C:
哪里买的,我也想搞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买的,我也想搞个玩玩

同问,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检查一下电容容量

厉害!以前也碰到过,开关电源空载有电压输出,一接负载就短路,最后把输出滤波电容换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买的,我也想搞个玩玩

某鱼买的,卖家也是买的坏的想自己修

网友:
建武菊水的电源做工性能真是不错,有合适的也想收一个

网友:
关注下电源故障处理。

网友:
还是老家伙用料足。我有个老的大华电源,精致度没进口的好,但非常舍得用料。

楼主:
楼上老哥你有电路图没有 和我这个好像啊尤其是哪个电感

网友:
原来这种进口电源里面也是线满天飞的,这种电源原理都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