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原配16G单通道内存,是否有必要组双通道?

楼主(2020-04-17):
P53笔记本电脑原配16GB单通道内存,有没有必要再花550元买一条内存条组双通道?

16G目前绝对够用,只是有点强迫症,喜欢追求物尽其用,

最近花钱比较谨慎,没那么大手大脚了,所以还在考虑

网友:
16g够用就没必要加了,加了反倒不能物尽其用吧。

网友:
16G了还要加内存,我这4G的怎么活啊。

网友:
加,为了心里美滋滋

网友:
单纯码代码的16G足矣。要是大量3D绘图,处理视频或者其它耗内存的还是建议加上一条16G

网友A:
卖掉,换成两条8G的

网友B:
我win7下测试过,双通道快很多。

网友:
先别加,过两年再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win7下测试过,双通道快很多。

对intel 4核及以内来说,单通道ddr4 2666就喂饱了,除非用核显打游戏。intel对内存不是非常敏感。如果是amd zen,不管哪一代都建议双通。

网友:
楼主憋不住的

网友:
我建议用单条,平常用单和双通道没一点察觉

网友C:
我W530  搞了两条8G,两条4G的,开虚拟机爽歪歪

网友:
加,内存大就开RamDisk,不会浪费。

网友:
考虑啥,直接买了加上,心里舒服才是舒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卖掉,换成两条8G的

同意这个,必须搞成双通道;

~~~就像我,要开四通道才爽,x79平台,虽然实际用起来,感觉没差多少,跑分时候有优势罢了,呵呵

网友E:
我的是两条16G,但有没有组成双通道,我就没注意了。

网友:
能加必需加,用不完可以映射成下载盘,

网友:
16...我还在用2+2呢。。。

网友:
用P53是不差钱的主,别换了立马再加一条16GB上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意这个,必须搞成双通道;

~~~就像我,要开四通道才爽,x79平台,虽然实际用起来,感觉没差多少,跑分 ...

intel对内存依赖不强,尤其是你独显平台。单根DDR4-2666大概可以喂饱4核8T的intel。AMD吃内存,单通道比双通道慢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intel对内存依赖不强,尤其是你独显平台。单根DDR4-2666大概可以喂饱4核8T的intel。AMD吃内存,单通道比 ...

是啊,所以2通到4通,实际体验基本没区别,只心理层面觉得会更爽罢了,呵呵

网友:
暂时没必要加,如果有固态硬盘,体验就很好了,可以过几年,内存降价再加不迟

网友:
要高性能,台式机才是王道

网友:
加吧,32G多爽啊,

网友G:
我的老电脑,刚刚加了 2GB 内存条,变成 4GB 了。用起来感觉好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W530  搞了两条8G,两条4G的,开虚拟机爽歪歪

我也W530  两条8G的 开VMware虚拟机跑要显卡的软件就很卡,好像虚拟机不能链接W530的显卡。你有碰到这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老电脑,刚刚加了 2GB 内存条,变成 4GB 了。用起来感觉好多了。

看高清岛国片赞,逐个帧过吧?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两条16G,但有没有组成双通道,我就没注意了。

用这个软件看

网友:
花500多就能治强迫症,值了

网友I:
这个病,得治,必须加。就像发烧要尺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W530  两条8G的 开VMware虚拟机跑要显卡的软件就很卡,好像虚拟机不能链接W530的显卡。你有碰到这问 ...

我没有用虚拟机来跑要显卡的软件,W530的显卡是自动切换的,当识别到要图形处理时自己切换到独立显卡。好像也好设置为强制一直用独立显卡,没试过。可能虚拟机情况下,判断切换到独立显卡的程序不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病,得治,必须加。就像发烧要尺药一样。

有钱难买心头爽,花个小钱爽一下,也划算啊,哈哈

网友:
换两个8G的,为了心里美滋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也W530  两条8G的 开VMware虚拟机跑要显卡的软件就很卡,好像虚拟机不能链接W530的显卡。你有碰到这问 ...

vmware支持3d加速,你要开启3d加速,然后装好驱动。

网友:
不差钱必须加。

网友:
一定要加,双通道 内存吞吐量增加一倍。一条是单通道是64bit带宽,双通道是128位带宽。

网友:
我的P50,早年的2133-DDR4,8GB*2双通道,AIDA64测试内存读取速度为30334MB/s

网友:
看了一下,是单通道的,看来应该是没插对位置,或是没配置。
P53要拆键盘插到里面那条槽才起作用?

网友E:
终於是双通道了,查了一下资料,原来是要插到靠近电池的位置。

网友:
看看就流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於是双通道了,查了一下资料,原来是要插到靠近电池的位置。

帮忙截图看看2个SPD的描述。

内存条的型号和生产日期是否一样,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於是双通道了,查了一下资料,原来是要插到靠近电池的位置。

你自己拆的时候,BIOS禁用电池+电源里面设置禁用快速启动了吗?

还是直接拔掉了电池排线?

网友E:
没有拨电池,也没有BIOS禁用电池,就仅仅关机和拨掉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拨电池,也没有BIOS禁用电池,就仅仅关机和拨掉电源。

没拔电池,也没禁用电池。。

你的电脑捡回来一条命。。。。

这个操作有一定概率让CPU挂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拨电池,也没有BIOS禁用电池,就仅仅关机和拨掉电源。

看了一些主板说明书,说如果要组双通道,最好选择13或者24

不推荐14或者23

网友H:
引用 网友F:
vmware支持3d加速,你要开启3d加速,然后装好驱动。

vmware不支持装在win下的vmware调用独立显卡,好像要那种装在系统前的vmware才支持。

网友:
等到内存价格合适的时候,还是加上,剩余的内存做成内存盘,所有临时文件都指向内存盘,你会感到打开网页速度变快

网友J:
既然楼主心里已经长草,就挑良辰吉日买吧,现在内存硬盘价格也下来了。两个nvme也要插满,2T、1T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既然楼主心里已经长草,就挑良辰吉日买吧,现在内存硬盘价格也下来了。两个nvme也要插满,2T、1T的都行 ...

买不起NVME

2T 4000元
1T 2000元

最多只能买个500G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买不起NVME

2T 4000元

怎么可能,2T的2000左右,1T的1000左右
https://item.jd.com/100005926991.html#crumb-wrap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可能,2T的2000左右,1T的1000左右
https://item.jd.com/100005926991.html#crumb-wrap

我看得是三星970evo plus

其他的没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vmware不支持装在win下的vmware调用独立显卡,好像要那种装在系统前的vmware才支持。 ...

有3D加速已经可以了。不要奢望更多了。

网友:
加了真的快!建议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