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78的开发工具CubeSuite+ e2 studio之间的区别?用哪个开发较好

楼主(2020-04-17):
求教诸位坛友:
RL78的开发工具CubeSuite+ e2 studio之间的有什么区别?
用哪个开发比较好?

网友(2020-12-11):
果断IAR ,不解释

网友:
建议使用CS+

网友A:
CS+编译好卡。还有就是调试工具不支持热插拔,在没断开连接的情况下拔掉调试器整个工程都挂掉,要重新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CS+编译好卡。还有就是调试工具不支持热插拔,在没断开连接的情况下拔掉调试器整个工程都挂掉,要重新打 ...

是的,RL78仿真协议问题不支持热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