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驱动如SPI等与设备进行通信时是否加临界区或互斥量.....

楼主(2020-04-17):
单片机是通过SPI读写设备寄存器,发送是轮询的方式,接收是中断的方式。
那么有没有一种情况:发送正在通过SPI读写数据的时候被中断打断,然后中断里又开始读SPI,这个时候SPI的数据是不是会乱掉?
还是需要在发送的时候禁止外部中断,等发送操作完成在开启中断?

网友A:
是软件模拟的SPI吗?那就有可能会被打断,但这个看从机那边的机制,如果没有时序要求,就按照时钟给过去就好了
硬件SPI是控制器处理的,一般会有FIFO存收发的数据,就算进中断了,也不影响硬件工作

网友:
无论硬件和软件的SPI都有这问题,一般来说需要旗标指示是不是正在操作,肯定需要避免冲突的问题。

网友B:
如果是硬件SPI,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软件模拟的SPI吗?那就有可能会被打断,但这个看从机那边的机制,如果没有时序要求,就按照时钟给过去就 ...

是硬件SPI,我的意思不是一个SPI通信的时序被打断。我项目上有个MCP2515是通过SPI通信,对MCP2515寄存器操作基本需要以下步骤:1.片选拉低,2.SPI传输控制指令,3.SPI传输寄存器地址,4.SPI传输读写寄存器数据,5.片选拉高。发送或接收都需要对MCP2515进行以上5个步骤操作,是否可能发生发送进行在第2或第3补时被中断打断导致MCP2515寄存器写入错误?目前项目上发现MCP2515运行一段时间后工作模式变了导致不能正常工作,驱动上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正在验证发送的时候把中断屏蔽是否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硬件SPI,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是硬件SPI,我的意思不是一个SPI通信的时序被打断。我项目上有个MCP2515是通过SPI通信,对MCP2515寄存器操作基本需要以下步骤:1.片选拉低,2.SPI传输控制指令,3.SPI传输寄存器地址,4.SPI传输读写寄存器数据,5.片选拉高。发送或接收都需要对MCP2515进行以上5个步骤操作,是否可能发生发送进行在第2或第3补时被中断打断导致MCP2515寄存器写入错误?目前项目上发现MCP2515运行一段时间后工作模式变了导致不能正常工作,驱动上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正在验证发送的时候把中断屏蔽是否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硬件SPI,我的意思不是一个SPI通信的时序被打断。我项目上有个MCP2515是通过SPI通信,对MCP2515寄存器 ...

听你说的这种情况,出了问题,也是数据源出问题了
如果发送的数据会被中断里操作,就要做保护,参考3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