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动自行车控制器项目,请大家给建议?

楼主(2020-04-17):
电动自行车控制器项目:

背景:朋友项目,朋友现在从供应商那拿成品(无刷电动车控制器)自用加外销,一来想再降成本,二来故障率有点高。因此有2条思路:换供应商,或自己组装(因此想让我帮着开发)。
本人:我懂点无刷电机驱动,但电动车行业不太了解。而且如果协助他做组装生产的话,好像后面维修售后比较麻烦。

发帖目的:群里面有电动车项目量产经验的,且感兴趣的可以私信我,看这个项目可接吗,什么个合作方式最好?

网友:
自己组装,除了研发设计外,品控是真的难
要看楼主朋友的态度,如果不是很坚定或是对生产没什么了解,不建议自己搞
如果楼主可以帮朋友搞定一切就另说

网友:
还是换供应商吧,这东西成本控制的很厉害了,自己未必能降下来

网友:
我做无刷控制器的   建议还供应商  没做过重新搞  至少要半年才能稳定  这个量大出点问题就很尴尬

网友:
不要自己做,麻烦不说后边出了问题就抓瞎了。而且电动车控制器这种东西量比较大,利润很低,一旦出点问题利润可能就都耗尽去了

网友:
上家公司打算做电摩,控制器本来想自己做,询了一价下,发现人家产品比我们BOM价格都低,而且人家出货量大质量有保证。

网友:
这东西说做也好做,都有现成的方案,就是对应功率和电压的贴片完成的半成品板子,可以自己买回来,加上插件,线和外壳,测试,就可以,但是工艺必须抓好。如果从0开始,还是放弃吧,即使做过电机控制的,没个半年一年的搞不定的,电动车控制器的客户体验和别的行业的客户要求不一样,客人骑行时的细微要求很高,特别时启动

网友:
这个东西就别自己搞了。批量稳定性是要花功夫的,以前有经验还好,没经验难

网友:
无锡可是这个控制器的大量生产地,这玩意还自已做,成本不但降不下来,可能还要升上去,找个靠谱的厂家比自已做更好。

网友:
这东西已经高度成熟了吧,自己做真不如找个靠谱的供应商

网友:
台州无锡多找找,应该很便宜了

网友:
不建议自己做, 现在这个成本已经做到非常低了, 市面上的已经成熟稳定, 如果没有做过而是新踏入,花大量的时间不说,如果批量出去后出点什么问题,可能连多年的利润都会搭进去。

网友:
电动自行车控制器bom   行业上已经做到底了,除非你量超大,自己去开  晶圆定制

网友:
五金之都的浙江永康  此控制器成本控制的不得了

楼主:
感谢大家建议,还是给他推荐供应商吧

网友:
就算你每月做万件,成本也比成熟厂商的出货价要高了

网友:
可以先用供应商的出货,自己同时也尝试去做自己的控制器。两不耽误。

网友A:
其实大家应该多推荐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大家应该多推荐供应商。

这个可以,欢迎大家推荐供应商,后台私信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