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器控制两个射频开关做互斥,两个器件相互影响功耗

楼主(2020-04-17):
正常的是把反相器去掉测量的波形,异常的是有反相器的波形,反相器用的TI的SN74LVC1G04DCKR,导致功耗大了200多uA左右。单独去掉反相器或者射频开关功耗都很小。我现在是把反向端接地,只发不收,功耗就很低了。

网友A:
我们的射频开关就没用反相器,直接用2个gpio来操作射频开关,  不工作的时候俩都拉低 功耗最低。

单个io控制射频开关的话功耗确实会有影响,总有一个io是高 就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射频开关就没用反相器,直接用2个gpio来操作射频开关,  不工作的时候俩都拉低 功耗最低。

单个io控 ...

确定的状态功耗确实不高。你看波形,有反相器的话本来应该为低的地方被拉高到1V,这个导致了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