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输出灌电流大的比较器

楼主(2020-04-17):
有没有输出灌电流达 50 mA的比较器

网友A:
外面加个三极管呗

网友:
比较靠谱的应该是外加三极管或者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加个三极管呗

现在是有三极管的,目标是找个驱动电流大的把三极管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