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壳上的字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处理掉呢?

楼主(2020-04-17):
塑料壳上的字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处理掉呢?
比如下图的左边那些英文

网友:
贴纸?
打磨?

网友:
激光雕刻机,可以试试

网友A:
美观,上雕刻机,随意的烙铁头烫,搞不明为何要去啊,又不是品牌,就是个普通的石英表

网友:
雕刻机即可,以前这么干过。效果很好,用单刃铣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观,上雕刻机,随意的烙铁头烫,搞不明为何要去啊,又不是品牌,就是个普通的石英表 ...

楼主只是个示意图,实际要去掉的肯定不会是这几个字母。这种只能先磨掉,再贴个自己的铭牌标识啥的

网友:
平面烙铁头烫平,然后激光扫一下再打字

网友:
文字是凹下去的,打磨比较麻烦,上激光吧

网友:
雕刻成凹槽,再贴一个标签上去~完美~

网友:
买一台阿莫的雕刻机吧,完美处理。别再到处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