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N9252 Digit IO输出高电平不正常

楼主(2020-04-17):
请教个问题,最近小弟在使用LAN9252设计个EtherCAT从站,无CPU模式,其中8个IO设置成了输出模式,但是输出高电平只有800mV左右,正常情况下应该是3.3V的电平,配置管脚OE_EXT也拉高了,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原理图和XML配置文件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