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怎么PCB图那么难画,按官方的布局,距离只有30CM

楼主(2020-04-17):
参数也是官方参数,用的0603封装。

你说怎么差也有几米吧,居然只有30厘米,太伤人。

我用1块钱MCU+2.4合封芯片,随便画都有50米远。

这个好的东西,反而难搞。

楼主:
对了,天线不是PCB天线,就是一段镀银的导线, 33mm长,专门用在2.4G,玩具车上用很多

网友:
关注,我之前也是的,用的0603,距离特别短,最后时间来不及,只能买成品了

网友A:
1块钱的单片机 是啥单片机

网友:
天线匹配是大学问,确定那几个LC都没问题的话,用稍微长一点的线,然后每次剪短一点点看看。

要么干脆买淘宝上做好的贴片小板得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6433161375

网友B:
天线、晶体、元件分布参数、布局都会影响。

导线天线未必是要33MM。可以在频谱仪上剪线调节。

只有30CM.我严重怀疑是晶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块钱的单片机 是啥单片机

1毛钱的单片机都有啊。

1K 64byte RAM sop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晶体、元件分布参数、布局都会影响。

导线天线未必是要33MM。可以在频谱仪上剪线调节。

请问一下,您说的晶体是指 晶振吗?

网友C:
30CM? 频偏得很严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CM? 频偏得很严重了吧

频偏,  我收发都是都同一个晶振,那如果有偏的话,是不是可以偏到一起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偏,  我收发都是都同一个晶振,那如果有偏的话,是不是可以偏到一起去? ...

你没有理解,他说的频偏

网友:
另外你射频输的几个元件后面最好不要铺铜。

网友:
先去掉输出那些非必要的匹配器件,

网友D:
。。不应该啊,我之前画了一版本,不加PA在空旷区域100m距离都能通信

网友E:
这个自己做,比买还模块要贵,电感和电容要求高一些板材最好0.8厚度

网友:
楼主是双层板?板厚是多少,微带线阻抗仿真过吗?

网友:
射频的难搞!一般人仪器都不具备。不如买别人调好的模块!

以前在屏蔽房调433的,闷得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啊,我之前画了一版本,不加PA在空旷区域100m距离都能通信

这么厉害,可以分享一下PCB图吗?

也是24L01?

网友:
有对应仪器会事半功倍。。。。比如最近调个低频125K的rfid,直接示波器读波形和频率,扯线圈达到调谐。。。。。

网友:
看一下频谱,没有就找个USB的SDR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厉害,可以分享一下PCB图吗?

也是24L01?

网友:
买模块吧,这种东西不值得那样折腾,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非要吧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线电中,最好的方式就是抄板

楼主:
太感谢了,请问板厚是多少?

还有,能不能分享一下PCB文件??

就24L01那一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请问板厚是多少?

还有,能不能分享一下PCB文件??

不能吧,板厚1mm,做了双面板。芯片以及天线底下需要全是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吧,板厚1mm,做了双面板。芯片以及天线底下需要全是铺铜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哈哈,又一个没学微波天线就抄板的中招了。给你PCB文件,基板的介电常数不一样,也白搭。

好好学学射频电路仿真跟调试,尤其是阻抗匹配这块,再花点钱买个小的网分自己看看是不是根本就没匹配。

没找着原因,让你加AP的更加是误导你,信号反射功率大的话上电就烧。。

基础理论不牢,哪天你不画2401了,改成A7105或者CC25xx,也一样中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自己做,比买还模块要贵,电感和电容要求高一些板材最好0.8厚度

板材最好是0.8厚度,请问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