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的在关闭定时器时,让PWM回位到低电平?

楼主(2020-04-17):
F103 如何快速的在关闭定时器时,让PWM回位到低电平?  我在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发现直接关闭定时器  TIM3_CR1&=0XFFFE; 时 PWM引脚电平并不是固定的,有时高 有时低,现在项目要求定时器停止的是否必须快速的回位到低电平。 不考虑重新配置IO为输出在置低,这效率太低了。

网友:
IO配置时一直挂着下拉,
关PWM不操作定时器,只把IO改输入?

网友:
直接设置占空比为0

网友:
不是有个刹车功能的吗,记得

网友:
103的pwm设置不是有idlestat吗,设置空闲状态不就好了?

网友:
有一个电平有效位的设置,你看一下好像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拉IO这还效率低?你得是多快了,不过有个寄存器是确实可以强制输出的

网友:
1、如果对关闭的时间没有要求,就等CNT到达相应的位置再关,比如CNT在0~10为低电平,在10~15为高电平,向上计数,那么程序中等待一下(具体操作方法取决于需要等待的时间),判断CNT回到低于10再关闭定时器。
2、如果要求快速关闭,那可以直接修改CNT的值,然后再关闭。

网友:
设置引脚IdleState即可

网友:
除非你是 什么地方都用库的人,这种情况 切换IO 是既快速又安全的办法,就操作 1-2条 GPIO寄存器,很方便。没发现效率低。

网友:
如果是TIM1或TIM8,直接寄存器操作关闭主输出(记得把空闲时的输出状态设置好)
如果是其它定时器,直接寄存器操作:先将比较匹配寄存器CCRx=0,然后立即将 计数器CNTx=0,这样两条指令应该是来得比较快的, 要注意的在定时器初始化的时候,不要使能预装载模式(使能后要等一个PWM周期结束时才刷新寄存器),
如果要再快就再把 OCxFE: 输出比较1 快速使能,这个位也置1 (又可以缩短3个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