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里如何设置丝印字符为要求的字体?

楼主(2020-04-17):
正在转而使用 allegro 画图,勉强能画个板子。 遇到个问题,我想在板上放字符,比方 MICROBRD,想要黑体或仿宋体。没能做成。
allegro 里有 Text Setup,只能设置字符的高宽和笔画的粗细,没有选字体的地方。
哪位知道怎么选字体吗?

网友A:
还是自己把想要的文字字体转成图片,导入吧。基本没接触过allegro上可以设置中文字体的,毕竟它都没有中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自己把想要的文字字体转成图片,导入吧。基本没接触过allegro上可以设置中文字体的,毕竟它都没有中文 ...

谢谢。不一定是汉字,这里说黑体、仿宋体只是表示这么个意思。英文字符也有很多种字体。
Allegro 里没见哪里可以选择字体。PADS 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一定是汉字,这里说黑体、仿宋体只是表示这么个意思。英文字符也有很多种字体。
Allegro 里没见 ...

这个以前确实没接触过,也查了一下应该是没有这样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