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天线 弹簧的尺寸调整 线总长不变 影响大吗

楼主(2020-04-17):
弹簧天线 弹簧的尺寸调整 线总长不变 影响大吗 想弄短点弄粗点

网友:
节距,直径都会影响波长

网友:
调整可以,用矢网测试着调就可以了。任何调整都会改变其谐振频率

网友:
铁丝的粗细都影响,这种还不如自己随便丢一根线

网友:
矢网测试是啥?

网友(2020-06-22):
矢量网络分析仪

网友:
线圈直径和每圈距离和弹簧周围的金属障碍物都有影响的.

网友:
这玩意儿绝对是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