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的RTC 1秒定时唤醒居然会随着应用代码的添加而变化

楼主(2020-04-17):
使用STM32L011的RTC功能实现1秒唤醒一次单片机STOP低功耗模式,并进行ADC采样和把数据写入EEPROM,之后又进入STOP模式。一开始还没实现ADC采样和EEPROM功能,只是在RTC中断中对PB1实现电平翻转,然后用50M的逻辑分析仪测得PB1的脉宽为1.000018S,并且这时在退出STOP模式后增加HAL_Delay(50) 50ms的延时,测得PB1的脉宽仍为1.000018S,之后增加ADC采样和EEPROM功能,RTC的初始化函数没修改,只是将前面的50ms延时换成了ADC采样函数和EEPROM写入函数,这时再用逻辑分析仪测量PB1的脉宽,发现竟然变成了1.000109S,很奇怪,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感激不尽。。。
使用这个芯片时间不是很长,RTC中断函数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标志位没清除,还请高手帮忙指导下,谢谢!

我的主程序流程是每计数5秒就有1秒会执行ADC操作和EEPROM操作,其它4秒都是唤醒后又马上进入低功耗模式,测量出来的波形就是有4个脉宽是1.000018S,1个脉宽是1.000109S。

今天发现我用PA7输出高电平给ADC供电,只要该管脚置高,RTC的中断周期就会从1.000018us变化成1.000076us,难道STM32L0的IO脚输出几mA的电流就会影响到RTC的运行?之后我改用PB7给ADC供电,仍会出现该问题。

下面是我的RTC初始化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ret = HAL_OK;
RTCHandle.Instance = RTC;
RTCHandle.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RTCHandle.Init.AsynchPrediv = RTC_ASYNCH_PREDIV;
RTCHandle.Init.SynchPrediv = RTC_SYNCH_PREDIV;
RTCHandle.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RTCHandle.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RTCHandle.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ret = HAL_RTC_Init(&RTCHandle);
if (ret != HAL_OK) while (1);
stop_rtc_config(0);

stop_rtc_config函数如下:
static void stop_rtc_config(uint32_t sleep)
{
    /* Disable Wakeup Counter */
    HAL_RTCEx_DeactivateWakeUpTimer(&RTCHandle);
    /*## Setting the Wake up time */
    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RTCHandle, sleep, 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

RTC中断处理函数如下: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HAL_RTCEx_WakeUpTimerIRQHandler(&RTCHandle);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
        rtc_flag=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TogglePin(GPIOB,GPIO_PIN_1);
}

网友A:
32768晶振?应该是正常现象,万二的漂移一天也就十几秒而已。

网友B:
中断嵌套有概率影响,调高RTC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768晶振?应该是正常现象,万二的漂移一天也就十几秒而已。

我用的是20PPM的32768晶振,在没加ADC应用代码前1S的误差是18us,一天的误差是3600*24*18us=1.555S,应该不会大到十几秒这么夸张吧,而且每次误差变大都是有执行ADC采样和EEPROM写入操作,这么太奇怪了。

网友C:
你是怎样把误差测得这么准?  测试方法准不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嵌套有概率影响,调高RTC优先级。

我的中断级别已经是0了  而且这个现象是只要我有执行ADC操作和EEPROM写入操作   RTC定时就会变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样把误差测得这么准?  测试方法准不准呢

我用的是标称200M的逻辑分析仪  淘宝500多块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标称200M的逻辑分析仪  淘宝500多块买的

就算不准  那也应该是一直不准啊   而不是每次我都有执行ADC操作和EEPROM操作的周期就不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中断级别已经是0了  而且这个现象是只要我有执行ADC操作和EEPROM写入操作   RTC定时就会变长 ...

你有写内部EEPROM,那么是会有概率受影响。1Hz偏大概率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写内部EEPROM,那么是会有概率受影响。1Hz偏大概率有多少?

我是通过IO模拟IIC接口往外部EEPROM写数据和通过IO模拟SPI接口从外部ADC读取数据,感觉这两个应该都跟芯片内部关系不大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通过IO模拟IIC接口往外部EEPROM写数据和通过IO模拟SPI接口从外部ADC读取数据,感觉这两个应该都跟芯 ...

我的主程序流程是每计数5秒就有1秒会执行ADC操作和EEPROM操作,其它4秒都是唤醒后又马上进入低功耗模式,测量出来的波形就是有4个脉宽是1.000018S,1个脉宽是1.000109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写内部EEPROM,那么是会有概率受影响。1Hz偏大概率有多少?

比较奇怪的是我在ADC采样函数中增加HAL_Delay(100),接近100ms的延时,但测量出来的脉宽仍是1.000109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