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关于同时等待多个消息队列的求助

楼主(2020-04-17):
最近在用FREERTOS做个项目,有个任务需要同时等待两个消息,能同时等待吗?

补充:
        我有个“主TASK”,“主TASK”会根据需要去创建若干个“业务TASK”(同一时间只会有一个业务TASK存在),另外还有按键TASK和串口的TASK。
        每个“业务TASK”需要同时等待按键和串口的消息。
想到两个方法:
        1.按键TASK和串口TASK有数据后,单独发送每个任务的消息,但是需要知道当前活跃的是哪个业务TASK。
        2.每个业务TASK都同时等待按键task和串口TASK的消息队列。

        以前没用过RTOS,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处理好一点。

编辑原因:补充问题。

网友:
用标志组

网友A:
用标志组,或者两种消息走一条队列

楼主:
补充了问题的说明,需要传按键键值和串口消息数据,用标志组满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标志组,或者两种消息走一条队列

补充了问题的说明,需要传按键键值和串口消息数据,用标志组满足不了。

网友:
队列+标志组

网友:
邮箱消息

网友:
消息或者队列,然后加事件标志组。

网友B:
邮箱消息 + 标志

楼主:
TASK怎么同时等待队列和标志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邮箱消息 + 标志

TASK怎么同时等待邮箱消息和标志组?

网友:
只等待标志组,根据标志组内位的不同去不同队列取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TASK怎么同时等待队列和标志组?

相应按键和串口消息入队列时,同时设置对应标志组标志位,然后应用等待标志组,满足条件后分别读对应的队列数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应按键和串口消息入队列时,同时设置对应标志组标志位,然后应用等待标志组,满足条件后分别读对应的队 ...

明白了,就是有数据的时候,设置标志组和消息队列。然后任务等待到了标志组后直接收消息队列就好了。
谢谢大家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