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STM32L15 ADC多通道连续采样DMA 例程序,有偿答谢!

楼主(2020-04-17):
急急!求STM32L151 ADC多通道连续采样DMA  例程序,有偿答谢!
软件触发模式

网友:
/* INCLUDES ----------------------------------------------------------------- */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analogio.h"

/**
* @defgroup AnalogIO
* @brief Analog input and output
* @{
*/

/* TYPEDEFS ----------------------------------------------------------------- */

/**
* @brief Analog Port and Pin define
*/
typedef struct
{
  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AIO_PortPin_t;

/* MACROS  ------------------------------------------------------------------ */

/* CONSTANTS  --------------------------------------------------------------- */

// PC0_ADC_IN10(W_AD1),  PC1_ADC_IN11(W_AD2),  PC2_ADC_IN12(W_AD3),  PC3_ADC_IN13(W_AD4)
// PA4_ADC_IN4(W_AD5),   PA5_ADC_IN5(W_AD6),   PA6_ADC_IN6(W_AD7),   PA7_ADC_IN7(W_AD8),

static const AIO_PortPin_t AIN_PORT_PIN[AIO_CH_NUM_IN] = {
  {GPIOC, GPIO_Pin_0}, {GPIOC, GPIO_Pin_1}, {GPIOC, GPIO_Pin_2}, {GPIOC, GPIO_Pin_3},
  {GPIOA, GPIO_Pin_4}, {GPIOA, GPIO_Pin_5}, {GPIOA, GPIO_Pin_6}, {GPIOA, GPIO_Pin_7},
};

/* GLOBAL VARIABLES --------------------------------------------------------- */

/* GLOBAL FUNCTIONS --------------------------------------------------------- */

/* LOCAL VARIABLES ---------------------------------------------------------- */

// ADC sample DMA buffer must >= 3
#define AIN_BUFF_SIZE 8
static volatile uint16_t s_usAinBuffer[AIN_BUFF_SIZE][AIO_CH_NUM_IN];

/* LOCAL FUNCTIONS ---------------------------------------------------------- */
static void     aio_sort_bubble(uint16_t *pbuf, uint8_t len);
static uint16_t aio_sample_avg(uint16_t *pbuf, uint8_t len);

static void AIO_InLowLevelInit(void);
static void AIO_OutLowLevelInit(void);

/**
* @brief  Init
* @param  None
* @return Init status
* @retval AIO_OK Init success
*/
AIO_ERROR_t AIO_Init(void)
{
  AIO_InLowLevelInit();
  AIO_OutLowLevelInit();

  return AIO_OK;
}

/**
* @brief  Start or Stop analog in sample
* @param  status 1-Start,0-Stop
* @retval None
*/
void AIO_SetInStatus(uint8_t status)
{
  if (status)
  {
    AIO_InLowLevelInit();
  }
  else
  {
    ADC_DeInit(ADC1);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
}

/**
* @brief  Get analog in voltage collect
* @param[in]  AIN_TYPE_INx: (AIO_TYPE_IN_MIN < x < AIO_TYPE_IN_MAX)
* @param[out] VOL_MV: mv sampled signal, max 3300mV
* @retval AIO_OK Success
*/
AIO_ERROR_t AIO_GetInVoltage(AIO_TYPE_t AIO_TYPE_INx, uint16_t *VOL_MV)
{
  uint8_t ofs;
  uint32_t val;
  uint16_t buff[AIN_BUFF_SIZE];

  if ((AIO_TYPE_INx <= AIO_TYPE_IN_MIN) || (AIO_TYPE_INx >= AIO_TYPE_IN_MAX) || (AIN_BUFF_SIZE <= 2))
    return AIO_ERROR_Param;

  ofs = AIO_TYPE_INx - AIO_TYPE_IN1;

  for (uint8_t i = 0; i < AIN_BUFF_SIZE; i++)
    buff[i] = s_usAinBuffer[i][ofs];

  aio_sort_bubble(&buff[0], AIN_BUFF_SIZE);

  val = aio_sample_avg(&buff[AIN_BUFF_SIZE / 4], AIN_BUFF_SIZE / 2);
  val = (val * 3300ul) / 0xFFF;

  if (VOL_MV)
  {
    *VOL_MV = val;
    return AIO_OK;
  }

  return AIO_ERROR_Param;
}

/**
* @brief  Set analog out voltage collect
*
* @param[in]  AIN_TYPE_OUTx: (AIO_TYPE_OUT_MIN < x < AIO_TYPE_OUT_MAX)
* @param[in]  vol: mv out signal, max 3000mV
*
* @retval 0 Success
*/
uint8_t AIO_SetOutVoltage(AIO_TYPE_t AIO_TYPE_OUTx, uint16_t vol)
{
  if ((AIO_TYPE_OUTx <= AIO_TYPE_OUT_MIN) || (AIO_TYPE_OUTx >= AIO_TYPE_OUT_MAX) || vol > 3300)
    return 1;

  if (vol > 3000)
    return 1;

  vol = ((uint32_t)vol * 0xFFFul / 3000ul);

  (void)vol;

  return 0;
}

/**
* @brief Bubble sort sample value
* @param[in] pbuf: data buffer point
* @param[in] len: data buffer length bytes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aio_sort_bubble(uint16_t *pbuf, uint8_t len)
{
  uint8_t i, j;
  uint16_t temp;

  for (i = 0; i < len - 1; i++)
  {
    for (j = 0; j < len - 1 - i; j++)
    {
      if (pbuf[j] > pbuf[j + 1])
      {
        temp = pbuf[j];
        pbuf[j] = pbuf[j + 1];
        pbuf[j + 1] = temp;
      }
    }
  }
}

/**
* @brief  Sample average value
* @param[in] pbuf: data buffer point
* @param[in] len: data buffer length
* @retval None
*/
static uint16_t aio_sample_avg(uint16_t *pbuf, uint8_t len)
{
  uint32_t sum = 0;

  for (uint8_t i = 0; i < len; i++)
    sum += pbuf[i];

  return (sum / len);
}

/**
* @brief  ADC In low level init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AIO_InLowLevel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ADC1 Channel pin as analog inpu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 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for (uint8_t i = 0; i < AIO_CH_NUM_IN; 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IN_PORT_PIN[i].GPIO_Pin;
    GPIO_Init(AIN_PORT_PIN[i].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lib_memset(s_usAinBuffer, 0, sizeof(s_usAinBuffer));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_usAin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IN_BUFF_SIZE * AIO_CH_NUM_I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1, 0);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Enable the HSI oscillator
  //RCC_HSICmd(ENABLE);

  // Check that HSI oscillator is ready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 ADC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ADC Init
  ADC_DeInit(ADC1);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AIO_CH_NUM_IN;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uration
  // ADC_IN10,11,12,13
  // ADC_IN4,5,6,7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4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2, ADC_SampleTime_4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3, ADC_SampleTime_4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4, ADC_SampleTime_4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5, ADC_SampleTime_4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6, ADC_SampleTime_4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7, ADC_SampleTime_4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8, ADC_SampleTime_4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Vrefint, 9, ADC_SampleTime_16Cycles);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Enable the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for DMA Circular mode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 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until the ADC1 is ready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ONS) == RESET);

  // Start ADC Software Conversion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

/**
* @brief  ADC Out low level init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AIO_OutLowLevelInit(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 Channel 1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 DMA1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
  {
    ADC_Cmd(ADC1, DISABLE);
    ADC_DMACmd(ADC1, DIS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DISABLE);

    // Clear DMA1 Channel1 interrupt pending bits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GL1);
  }
}

/**
* @}
*/

网友: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ANALOGIO_H
#define __ANALOGIO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__cplusplus */

/* INCLUDES ----------------------------------------------------------------- */
#include <stdint.h>

/**
* @addtogroup AnalogIO
* @{
*/

/* TYPEDEFS ----------------------------------------------------------------- */

/**
* @brief Analog in and out error status
*/
typedef enum
{
  AIO_OK = 0,
  AIO_ERROR_Param,
}AIO_ERROR_t;

/**
* @brief Analog in channel type
*/
typedef enum
{
  AIO_TYPE_IN_MIN,    /*!< Analog input */
  AIO_TYPE_IN1,
  AIO_TYPE_IN2,
  AIO_TYPE_IN3,
  AIO_TYPE_IN4,
  AIO_TYPE_IN5,
  AIO_TYPE_IN6,
  AIO_TYPE_IN7,
  AIO_TYPE_IN8,
  AIO_TYPE_IN_MAX,

  AIO_TYPE_OUT_MIN,    /*!< Analog output */
  AIO_TYPE_OUT_MAX
}AIO_TYPE_t;

/* MACROS  ------------------------------------------------------------------ */

/* CONSTANTS  --------------------------------------------------------------- */

#define AIO_CH_NUM_IN  (AIO_TYPE_IN_MAX - AIO_TYPE_IN_MIN - 1)
#define AIO_CH_NUM_OUT  (AIO_TYPE_OUT_MAX - AIO_TYPE_OUT_MIN - 1)

/* GLOBAL VARIABLES --------------------------------------------------------- */

/* GLOBAL FUNCTIONS --------------------------------------------------------- */

AIO_ERROR_t AIO_Init(void);
void        AIO_SetInStatus(uint8_t status);

AIO_ERROR_t AIO_GetInVoltage(AIO_TYPE_t AIO_TYPE_INx, uint16_t *VOL_MV);

/* LOCAL VARIABLES ---------------------------------------------------------- */

/* LOCAL FUNCTIONS ----------------------------------------------------------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 __cplusplus */

#endif /* __ANALOGIO_H */

/**
* @}
*/

/***************************** END OF FILE ***************

网友A:
STM32L151RE,读取数据已带冒泡排序和取中间求平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L151RE,读取数据已带冒泡排序和取中间求平均

挺你一下,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L151RE,读取数据已带冒泡排序和取中间求平均

感谢!
对了,初始化第一次有总断,后面就没有总断,也就是AD没有一直采样,如何才能让AD一直采样!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对了,初始化第一次有总断,后面就没有总断,也就是AD没有一直采样,如何才能让AD一直采样!谢谢 ...

你看一遍程序就明白了,我这个是间歇性采样,在DMA完成中断里面把采样关了,你屏蔽掉就行,甚至如果你是连续采样,可以DMA中断关了,直接获取模拟值,buffer里面的采样值是自动循环刷新的

网友(2020-11-07):
引用 网友A:
STM32L151RE,读取数据已带冒泡排序和取中间求平均

L151使用HSI->pll  得到系统32M  有设置代码吗

我直接操作寄存器,一设置就死掉了
RCC->CR |= 0X3;
        RCC->CFGR |= 0X440000;
        RCC->CR |= RCC_CR_PLLON;
        RCC->CFGR |= RCC_CFGR_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