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吃灰中,请问如何开发一个有显示界面的软件呢?

楼主(2020-04-17):
目前装的是ubuntu mate系统,可以用自带浏览器看网页视频,还不错。。。编程据说用python 那如何写软件呢?可以显示界面的图文?可以用IO口?可以播放声音?

不是很了解这个

网友A:
Python有个game库可用,还不必进xwindow.  能直接推触摸屏。

网友B:
当然是Python了,树莓派支持的Python还自带了挺多例程,看源码就能学习

网友C:
Python  海龟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有个game库可用,还不必进xwindow.  能直接推触摸屏。

别人说Ubuntu太卡了,还是用官方系统,然后用QT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Python  海龟组件

别人说Ubuntu太卡了,还是用官方系统,然后用QT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Python了,树莓派支持的Python还自带了挺多例程,看源码就能学习

别人说Ubuntu太卡了,还是用官方系统,然后用QT开发,不知道和python哪个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说Ubuntu太卡了,还是用官方系统,然后用QT开发,不知道和python哪个更方便 ...

熟悉那个 用那个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说Ubuntu太卡了,还是用官方系统,然后用QT开发,不知道和python哪个更方便 ...

PyQT说的就是

网友B:
两个都尝试了以下才发现,还是PyQt好,有一种一步到位的感觉,Tkinter总是感觉弱了点,是那种很弱,然后资料很不全的感觉,或者是我找的资料不对,官方的例程都不能直接运行了。
所以最后还是用了PyQt。然而最后的最后,还是用了Matla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尝试了以下才发现,还是PyQt好,有一种一步到位的感觉,Tkinter总是感觉弱了点,是那种很弱,然后 ...

好像还是有点区别,我安装简单学了下,用的是QT5,c++,跟MFC,VS#C差不多

网友D:
我在windows上开发程序用PyQt5+python,Qt Creator画好界面,pyuic把.ui文件转为.py文件,然后直接调用就能显示了。

网友E:
pyqt 加python 我用的pycharm这个ide

楼主:
引用 网友E:
pyqt 加python 我用的pycharm这个ide

如果真要用海是qt吧,感觉简单些?不知道,语法是C++不知道和PYQT区别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要用海是qt吧,感觉简单些?不知道,语法是C++不知道和PYQT区别多大? ...

直接用QT。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真要用海是qt吧,感觉简单些?不知道,语法是C++不知道和PYQT区别多大? ...

看需求吧,pyqt是用python语言, QT是用C++语言的,应该思想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要用海是qt吧,感觉简单些?不知道,语法是C++不知道和PYQT区别多大? ...

直接用C++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需求吧,pyqt是用python语言, QT是用C++语言的,应该思想是一样的

给我的感觉,确实差不多一个意思,要么汇编寄存器操作。要么C那样的一步步来,要么qt这样跳来跳去。。。不过讲真,private还有public这种写起来确实舒服。。。

楼主:
了解了下,pyqt的语言简便些?不像C++那么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我的感觉,确实差不多一个意思,要么汇编寄存器操作。要么C那样的一步步来,要么qt这样跳来跳去。。。 ...

了解了下,pyqt的语言简便些?不像C++那么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pyqt 加python 我用的pycharm这个ide

居然不是自带的?那如何编译?可以直接编译了?然后UI用Qdesign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windows上开发程序用PyQt5+python,Qt Creator画好界面,pyuic把.ui文件转为.py文件,然后直接调用就能 ...

pyqt和qt不太一样?qt的UI就是UI,代码就是代码,pyqtUI和代码都是PY文件?

网友:
我用python+tkinter做过一个树莓派+3.2寸触摸屏控制测试系统,还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下,pyqt的语言简便些?不像C++那么多行?

不知道,现在语言用模糊掉了,感觉都差不多。 毕竟QT creater也是拖拽然后里面加自己的代码,没关心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居然不是自带的?那如何编译?可以直接编译了?然后UI用Qdesigner?

Pycharm也是个IDE可以直接编译,而且还挺好用的,是个收费软件

网友:
我用我的吃灰的树莓派做了个摄像头,mjpg-streamer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下,pyqt的语言简便些?不像C++那么多行?

python 和C++是两种语言   各有千秋吧   如果想要快速出东西 可以考虑python   如果正式做产品,可能C++或者JAVA之类的多一些吧

同样功能需求 python比C++代码行数要少一些
python 不需要编译,可以直接运行调试  C++需要编译一下才能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居然不是自带的?那如何编译?可以直接编译了?然后UI用Qdesigner?

不需要编译的,  UI使用Qdesigner 然后转成python语言
只要有python环境, 可以直接运行的

网友(2020-09-10):
树莓派开发有没有视频?

网友:
估计都是说的在派的xwindow下的gui程序吧。
怎么没人说直接在shell的图形界面?就是不需要进入xwin.

用pygame能做。

网友:
QT运行效率最高 Pyqt5 开发效率最快,堪比VB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