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有什么算法用C语言把图中的启动点找出来

楼主(2020-04-18):
下图是超声波自发自收一体探头返回的波形。直接AD读数据。

网友A:
你指回波返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回波返回点?

是呀。基于这波形来说,软件如何检测?

网友:
连续多点,求斜率?

网友:
线性数组   数组长度到达N之后  认可

网友:
差分之后比较阈值

网友B:
你是发的阶跃脉冲?单冲击脉冲?持续的方波/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发的阶跃脉冲?单冲击脉冲?持续的方波/正弦波?

单一个方波,管壁反射干扰叠加到盲区里

网友:
正在做相关的检测,先开一条FIFO缓冲区,长度至少是该波形的2倍。
每次采样完成后,或者间隔一定的时间,运行算法。
查找线性增加的数列,并且长度在范围内,

网友:
我还以为是股票

网友:
用个模板和波形卷积,也就是求相关

楼主:
你以为涨停了?哈哈。那个是返回的信号太强。后面回声过后会回到零点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判断:1,起始幅度大于minY;2,单位时间rangeX内,maxY-minY>s;这是不是可以检出这条上升曲线?

网友:
软件实现滞回比较器

网友:
我怎么也看成了追高买入股票呢

网友:
这是信号强度吧? 建议在原始信号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