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条件判断对STM8有难度吗?

楼主(2020-04-18):
在玩STM8,发现时不时会很卡,前几天发现一条语句就会导致系统不正常,如下:
if((A_flag==1)&&(B_flag==1))
使用这个判断语句后,系统有一个AD转换全局变量值(volatile)不正常
改成if(A_flag&&B_flag)后,故障消除。
是IAR 的原因吗?还是我这写法有问题?
注:已消除同一函数中同时存在的乘除运算

网友A:
会不会你这俩标志会出现非0和非1的其他值

网友B:
99.9999%是我们的程序或其他地方设置有误,这类低级错误不是我等菜鸟能碰到的。

网友C:
楼主你可以把你的两个变量打印出来,看是否如下面所说。

————————————————————————————————

&:按照位与操作,例如:0010&1101,结果为0000

      &是java中的位逻辑运算:
      eg: 2&3=2;

      分析如下: 2的二进制为10 ;3的二进制为11 ; 逻辑&之后为10

&&:短路与,表示如果两个条件都成立则执行之后的逻辑;

        例如:if(a==0&&b==0),意思就是if a为0并且b为0的时候,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
不要怀疑,肯定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你这俩标志会出现非0和非1的其他值

我这个判断语句执行内容只是改变一个状态,不会导致系统一直停留,就是每次都执行都没问题

网友:
STM8好歹也是16M时钟,逻辑运算时间长到人能感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可以把你的两个变量打印出来,看是否如下面所说。

——————————————————————— ...

我用的是逻辑与&&,不是按位与

网友D:
楼主的描述里面有个坑。他说的“卡”到底是什么意思,没人知道。
单片机做计算、做逻辑判断比人强多了,你都不会卡,单片机怎么可能会卡?
卡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楼主把if((A==1) && (B==1))觉得卡,改成if(A && B)就觉得不卡。说明了一个情况,就是A,B的取值,并不是0或者1,肯定还有>1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描述里面有个坑。他说的“卡”到底是什么意思,没人知道。
单片机做计算、做逻辑判断比人强多了,你 ...

我这个判断语句执行内容只是改变一个状态,不会导致系统一直停留,就是每次都执行都没问题,但无故导致ADC测量的一个变量值变0了。我说的卡是之前总莫明的出现,比如加一行、减一行就会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判断语句执行内容只是改变一个状态,不会导致系统一直停留,就是每次都执行都没问题,但无故导致AD ...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你的程序本来正常运行的,但代码里增加一句或者减少一句无关紧要的,甚至类似nop指令的代码,整个程序运行会有不正常的地方?这个我已经也遇到过,就是STM8。我是方波驱动蜂鸣器,本来声音正常,随便哪里加个代码,或者少个代码就不正常,再多一句就又正常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PS,我用的也是IAR,现在已经不用STM8系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你的程序本来正常运行的,但代码里增加一句或者减少一句无关紧要的,甚至类似nop指令 ...

这是8位机,程序访问16位/32位数据如果是中断访问的数据,一是必须加volatile,二是必须要二次读取确认,否则肯定不太正常。

stm8是6502架构,先天不足(指令残缺),编译器也是非标的。avr貌似在大于16kb之后也会出现各种奇怪的现象。keil c51更是专用c编译器,不过尚可,但是某些代码编译出来仍然存在bug,编译器bug很正常了。目前gcc4.8之后基本可以认为是可信赖的(仅x86,x64,arm,riscv)。像mips哪怕用gcc8.2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switch case被编译丢一个case。代码运行死活不正常,我对着汇编一个一个查才查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8位机,程序访问16位/32位数据如果是中断访问的数据,一是必须加volatile,二是必须要二次读取确认, ...

程序员的责任最大,但编译器也是有锅的。就是说,IAR for STM8就是垃圾,cosmic比它强得多得多,虽然cosmic也有一些bug,但一般应用似乎并不容易触发。
至于IDE,stvd就是垃圾中的有害垃圾了,使得好多人转用没那么垃圾的IAR for STM8了

网友G:
到汇编里比较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
A_flag的定义是 bit  还是 byte  如果是byte  这2种写法 完全就是2种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程序员的责任最大,但编译器也是有锅的。就是说,IAR for STM8就是垃圾,cosmic比它强得多得多,虽然cosmi ...

其实bug主要是c编译器优化流程和模块时产生的不确定性(比如开lto之后某些函数功能异常)。

网友:
我stm8使用比较多,应该说ST的系列都使用的比较多,stm32也使用的比较多,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经验不够导致的,或者裸机程序架构不到位。。。我以前刚开始搞MCU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现在怎么搞都不会遇到了,及时遇到了,也能及时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H:
这种,一般都是程序架构本身有问题,就是说恰好处于临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一般都是程序架构本身有问题,就是说恰好处于临界状态。。。

我就是通过大神写的BUG处理办法给解决了之前的故障,仿佛的确和16、32位数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8位机,程序访问16位/32位数据如果是中断访问的数据,一是必须加volatile,二是必须要二次读取确认, ...

你说的这个很有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汇编里比较下,看有什么不同。

惭愧,我还没发现在IAR中哪可以看汇编

网友:
引用 楼主:
惭愧,我还没发现在IAR中哪可以看汇编

你的怀疑最好是看下汇编,我用的IAR for ARM仅供参考,选项在Compiler-List-Output assembler file

网友:
这种情况99.99999%是你自己程序问题, 你A_flag 与 B_flag,非0,但不一定是1, 还是去认真检查你的 A_flag 与 B_flag 写操作吧
if((A_flag != 0)&&(B_flag != 0))   <==> if( A_flag && B_flag)

网友I:
这是两条完全不同意义的程序

网友:
检查下你的code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99.9999%是我们的程序或其他地方设置有误,这类低级错误不是我等菜鸟能碰到的。 ...

100%   ...................................................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是两条完全不同意义的程序

按我这个没学过c语言的班门弄斧来看的话的确是这样。楼主的两个写法一个是说A和B都为1,一个是说A和B都不为零。
就是不晓得楼主到底是要判断只要都不为零就满足呢还是都必须为1才满足:)

网友:
每每如此,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K:
楼主,if((A_flag==1)&&(B_flag==1))这个条件是必须A_flag和B_flag都等于1时才成立吧,而if(A_flag&&B_flag)这个条件是A_flag和B_flag都不为0就成立吧,这两个还是有差异的,当A_flag和B_flag存在大于1的值时if((A_flag==1)&&(B_flag==1))不成立,但是if(A_flag&&B_flag)还是成立的,这样两个条件肯定会有时间差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按我这个没学过c语言的班门弄斧来看的话的确是这样。楼主的两个写法一个是说A和B都为1,一个是说A和B都不 ...

这两个变量做标志用,只有0、1两个状态,运行结果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if((A_flag==1)&&(B_flag==1))这个条件是必须A_flag和B_flag都等于1时才成立吧,而if(A_flag&&B_flag ...

看楼上,这个语句执行与否是不影响程序主体的

网友J:
那要是你这样理解的话,少写一个&符号一样的对。a&b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要是你这样理解的话,少写一个&符号一样的对。a&b即可

是这么回事,只是好奇怎么会影响系统运行。已关闭了IAR编译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