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常用工程塑料的耐温问题

楼主(2020-04-18):
要注塑个小零件,对材料热变形温度有要求,ABS满足不了。想知道有哪种工程塑料耐温不低于180度,四氟除外,且原料价格远低于四氟。

另,坛友有做注塑加工的吗,单个零件重量10克以内,需要用到立式注塑机,愿做小活的请站内信

网友:
peek  pi 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耐180度的,便宜的就硅胶,要不就是热固数值,例如酚醛树脂。

网友:
peek可不是什么便宜玩意…………

这个温度的话,可以看看聚碸类的比如PPSU和PES,他们的连续使用温度能到180,奶瓶有用这个材料的,性能、安全性和相容性应该都可以

网友A:
聚砜塑料,耐温240℃,曾经做关键产品用过,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聚砜塑料,耐温240℃,曾经做关键产品用过,好用

就是贵了点,20多年前用它的时候,是几千元每公斤,只有用得起的行业才用它,试模非常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砜塑料,耐温240℃,曾经做关键产品用过,好用

太贵了,用不起。四氟都嫌高^_^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贵了点,20多年前用它的时候,是几千元每公斤,只有用得起的行业才用它,试模非常心疼。 ...

零几年用的时候好像是200不到,你没记错吧。聚醚醚酮也不过千。应该是几千一包吧。

网友:
40%玻纤的PPS,查查价格如何。温度可以满足,机械强度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