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有出VL53L1X模块吗? 看宣传好像可以测到4米。

楼主(2020-04-18):
   如果能稳定的到4米,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A:
想多了。有阳光的地方完全废掉,时不时会彻底死机。我们正在全面替换这颗料,改用am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有阳光的地方完全废掉,时不时会彻底死机。我们正在全面替换这颗料,改用ams的。 ...

AMS什么型号,之前买了一个VL53L0X玩,2米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有阳光的地方完全废掉,时不时会彻底死机。我们正在全面替换这颗料,改用ams的。 ...

   有这么差啊

网友:
强光下要加滤光片

网友:
楼上的各位诚不欺你,我实际做过测试,确认在太阳光下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有阳光的地方完全废掉,时不时会彻底死机。我们正在全面替换这颗料,改用ams的。 ...

可以请教一下,用的什么型号的传感器,去年把各大传感器公司找了一遍,最后只有vl6180成本和体积折中使用

网友B:
ST的硬件还凑合,凡是软件都是一坨屎,这个是出了名的。这种要固件的ST产品,消费品可以用用,需要高可靠性的就得歇菜。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的硬件还凑合,凡是软件都是一坨屎,这个是出了名的。这种要固件的ST产品,消费品可以用用,需要高可靠性 ...

实际使用发现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死机了,iic数据不再变化。所以我把供电改成可控的,死了就断电1秒再上电(有几uf电容,死机时需要几百ms才能复位,我们用的是4线模式,没有单独的复位pin),而且数据1秒内没有变化也强制断电重启。不过室内近距离稳定性还很不错,35cm以内能达到1mm。

网友C:
6180用过  很准  你要远距离的ISL有一颗  但是很贵

网友D:
有这么差吗?刚买了2个模块,你们这么一说都不敢玩了
以前经常有人说什么ST 的抗干扰差,人家不是一样用的好好的。
英飞凌的磁編也是说各种问题,但别人也一样用的好好的。

网友:
原子的光流模块里面有, 的确是阳光下有效距离只有30cm. 能量比较小. 室内是可以达到4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6180用过  很准  你要远距离的ISL有一颗  但是很贵

请问ISL具体是哪一款,我查了下是激光驱动器,并不是完整的测距模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ISL具体是哪一款,我查了下是激光驱动器,并不是完整的测距模块呀

ST的这款阳光下确实完全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有阳光的地方完全废掉,时不时会彻底死机。我们正在全面替换这颗料,改用ams的。 ...

同求ams的型号,不求准确,只希望刷新率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么差吗?刚买了2个模块,你们这么一说都不敢玩了
以前经常有人说什么ST 的抗干扰差,人家不是一样用的 ...

是用的好好的没错。固件做了大量额外的模块管理工作。

网友(2020-09-26):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有阳光的地方完全废掉,时不时会彻底死机。我们正在全面替换这颗料,改用ams的。 ...

ams的有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有阳光的地方完全废掉,时不时会彻底死机。我们正在全面替换这颗料,改用ams的。 ...

同求ams型号。
最近买了几个LV53L0X模块回来,测试发现在室内很好,但在阳光下真的不行,基本是废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有阳光的地方完全废掉,时不时会彻底死机。我们正在全面替换这颗料,改用ams的。 ...

另外AMS的对人眼有伤害吗?我的应用场景经常会对着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另外AMS的对人眼有伤害吗?我的应用场景经常会对着人。

用新的l1吧。实测夏天晴天正午阳光底下还能测0.5oy。大家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新的l1吧。实测夏天晴天正午阳光底下还能测0.5oy。大家都差不多。

具体型号是什么呢,我查了一下看到TMF8001有1B有1D?您说的l1是哪一颗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