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接口无法下载程序主要有哪几方面原因?

楼主(2020-04-18):
SWD下载器是好的、程序也是好的,因为一直在其他板子上下载使用。

下载不了程序的板子也是好的,因为以前下载过老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SWD可以识别到器件,Device Name  "ARM CoreSight SW-DP"

点击下载出现:Flash Download failed

boot0在板子上被直接接地了

问一下大家,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楼主:
是不是老程序将SWD接口锁了,老程序是已经离职的同事写的,我没有代码

网友:
Jlink CMD连接试下,可以连上就不是关了仿真口

网友:
有可能线质量不好

网友:
有可能老程序锁了SWD,镊子短住复位电容,松开,下载,多试几次就能掌握时间了

楼主:
解决了,老程序是用脱机编程器下的,加密了,之前一直没留意,重新用脱机编程器下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