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po手机突然收不到任何gps信号,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18):
oppo a59m型号的手机,以前接收gps信号很强,能收到10+颗星,大概从一个月前,高德地图导航时,就提示gps信号弱,当时没留意。上周才开始注意到真的一颗星都收不到,请看下图。

请问各位坛友,是哪方面出问题?硬件坏?操作系统坏?某流氓app劫持gps信号?

头都大了,求指点一二!

楼主:
补充测试图

网友A:
看看设置上是否把定位关了。
这手机太老了,改换就换吧,终于给自己一个换手机的理由了

网友B:
状态栏都没有定位服务的图标开启,是不是权限被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设置上是否把定位关了。
这手机太老了,改换就换吧,终于给自己一个换手机的理由了 ...

定位开关没打开,这么简单的事肯定懂得怎么去做。我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推荐换手机的。每碰到问题就会换设备的电工,不是好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状态栏都没有定位服务的图标开启,是不是权限被限制了。

定位服务很正常,定位精度调到最高。就是没收到gps卫星信号

网友:
gps卫星本身故障了,鉴定完毕。哈哈

网友:
看起来是GPS的LNA挂了

网友:
重启大法好

网友:
换个手机//手动滑稽

网友C:
备份数据,双清后测试,不行买新的。

网友D:
我的老三星note3收卫星速度很慢,本想放在车上当导航的。实在忍受不了搜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备份数据,双清后测试,不行买新的。

你意思是说系统管理gps的文件损坏,双清后能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老三星note3收卫星速度很慢,本想放在车上当导航的。实在忍受不了搜星慢 ...

应该是老化了。全新的机器定位很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说系统管理gps的文件损坏,双清后能恢复?

双清后排除软件原因,能否恢复看运气。

楼主:
今晚导航,居然发现gps信号变强了,又能收到10多颗星了,我可什么都没做啊。不知道这个突然变好的情况能维持多久?

网友:
说明手机里用的低价GPS芯片严重老化,或者PCB上有故障隐患

网友:
天线呢,接触不良?其他ic,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开关没打开,这么简单的事肯定懂得怎么去做。我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推荐换手机的。每碰到问题就会 ...

碰到有些问题不叫人换设备的才不叫好电工,换个新设备大家都有愉悦感,当然除要掏钱的口袋除外,你处理,处理,搞个三五回都还有可能哪天用不了,自己都会怀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就不用讲别人怎么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