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使用串口+dma中断实现接收不定长数据

楼主(2020-04-18):
1、我在f7芯片上移植的dma串口接收,但是移植到了f429上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在仿真的时候可以正常空闲中断接收,在脱机模式下接收数据就会导致程序停止没有发生hatdfault[

现在猜测可能是总线冲突,有没有遇到过的师傅帮忙指点下,仿真和脱机运行有什么主要区别,谢谢大家了

网友:
楼主保重 楼主再见

网友:
请楼主使用手机用浏览器看下,然后发表一下感受

网友:
标题和字体都有问题,赶紧修改再问问题。

网友:
为什么用中断,不要中断,不要中断,不要中断……

网友:
操,大字体,看所有的都显示成大字体!

网友:
请先学习版规,再来提问。

网友:
手机Firefox 竟然显示成这样

网友:
神马情况,这显示的超大字体是我手机坏了?

网友:
什么情况?全变成大字体了?

网友:
我以为楼主是分享stm32f429使用串口+dma中断实现接收不定长数据的技术,原来是来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