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三线PT采集电压,脉冲群不过

楼主(2020-04-18):
测量三相三线制电压电流,都采用互感器采集,三相四线脉冲群没事,三相三线就不能过,±4000V。现象是脉冲群干扰开始,单片机工作不正常,脉冲群关闭后单片机工作正常。
供电是外接的·12V开关电源。不太懂过脉冲群的方法。没啥经验,求大神支招。
没有地线。

网友A:
和你三相三电压互感器接法有关系?pt二次接地了?

网友B:
注入方式 三相注入还是开关电源注入 太复杂了没有全能大神主要处理单片机外围电路租个机器加减电容试试吧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三相三电压互感器接法有关系?pt二次接地了?

互感器,AB    CB这样加的。互感器另一端接在低压电路板上。三相四线就没事。三相三线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入方式 三相注入还是开关电源注入 太复杂了没有全能大神主要处理单片机外围电路租个机器加减电容试试吧都 ...

监测三相三线电压用的。通过互感器采样,然后送芯片。打脉冲群的时候单片机直接不工作了。看门狗也不复位了。。。。。

网友C:
变压器供电试试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供电试试会不会好点

目前没有办法换电源。我觉得应该不是电源的事。如果是电源的问题,三相四线的板子也应该出问题。现在三相四线好好的。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同样的电路套在三项三线上就过不了。

网友D:
单片机电源加LC滤波试下看 L可以选择10uH功率电感

网友E:
楼主还能在缺相的时候精确计算各线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互感器,AB    CB这样加的。互感器另一端接在低压电路板上。三相四线就没事。三相三线就不行。 ...

B相要接印制板的地和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能在缺相的时候精确计算各线电压吗?

不能。缺相就报警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相要接印制板的地和大地。

芯片手册上给的推荐电路是这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电源加LC滤波试下看 L可以选择10uH功率电感

好的。我去试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手册上给的推荐电路是这样接。

三相三是Uab,Ucb两个电压,B相当地处理,是没有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供电试试会不会好点

换了一个电源供电,2000V能过。4000还是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三是Uab,Ucb两个电压,B相当地处理,是没有电压的。

也就是B相应该直接印制板的地,而不是通过33nf接地。大地没有,没法接。还想请教个问题,浪涌测试的时候,产品本身没有PE线,还要做对PE线的实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B相应该直接印制板的地,而不是通过33nf接地。大地没有,没法接。还想请教个问题,浪涌测试的时候 ...

外壳绝缘的不用对pe做浪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绝缘的不用对pe做浪涌。

昨天加了亚敏。手里只有561的。加上了,貌似脉冲群好了。今天再验证一下。

网友F:
EFT主要是考验布板的,原理上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基本上完全是布板水平决定EFT的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EFT主要是考验布板的,原理上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基本上完全是布板水平决定EFT的等级。 ...

哦哦哦。我的水平还不行。。。。我去找一些资料学习一下。。。顺便问一下,有相关资料帮忙推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是的,布板时多考虑EMC问题,不然整改的时候就只能各种堵了。用磁环在电源线上堵堵看,如果你在临界,可能就能刚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