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NFC电子标签(e-ink墨水屏)产品,请教一下IC型号

楼主(2020-04-18):
这是一款NFC电子标签(e-ink墨水屏)产品,第一次接触,请教一下两颗IC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
这种墨水屏感觉还挺不错呢,拿来显示温度啥的应该OK啊~

楼主:
是的,这个是无源的,NFC设备靠近后给电路板供电+通讯,刷新显示内容后,NFC设备离开,电路板断电墨水屏依然显示

楼主:
两个芯片,一个应该是能量收集升压芯片,另一个应该是MCU

网友A:
ST有一款能量捕获的NF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有一款能量捕获的NFC芯片

好的,我去查查看看

楼主:
打标为“FM SE 925”,像是复旦微电子的芯片

网友:
这玩意还是价格太贵了。一个5-7寸的,就要200块钱,甚至更高。用不起。
之前做无人售货机的时候,本来想做电子价签的。但是成本太高了,一个商品一块屏,一柜子的东西,几十个下来成本就要1-2000了。

网友(2023-12-29):
请问这个水墨屏 nfc板子去哪里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