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机器人能够完成线束整理的工作?

楼主(2020-04-18):
比如说,固定电话机的听筒里面,喇叭有两根线,咪头有两根线,需要把这四根线,分别放置在不同的卡槽位置上。

线束都比较细。

网友:
阿姨不香吗?

楼主:
显然是请不起阿姨。。。

网友A:
阿姨都请不起,估计机器人更请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姨都请不起,估计机器人更请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然是请不起阿姨。。。

请小妹吧。

楼主:
请机器人方面的专家来认真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B:
去找一个做hdmi的,usb3.1线材厂,看看他们怎么分的,有半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一个做hdmi的,usb3.1线材厂,看看他们怎么分的,有半自动

这怎么找啊?

就算我从网上找到了,人家也不会跟我说这些啊。

如果去线下找,人家更加不可能让我参观工厂了。

网友:
只要是人手都要很复杂的完成一件事,用机械手去干还想干好,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C:
要我说,里面用一块长条形PCB,喇叭和咪头直接焊在上面,可能成本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我说,里面用一块长条形PCB,喇叭和咪头直接焊在上面,可能成本还低。

喇叭不是贴片封装的。

网友D:
哪里需要机器人,做套工装就好了~

前提是有量~

网友E:
卡具+滑槽,气动卡具固定好塑料壳体,POM滑槽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具+滑槽,气动卡具固定好塑料壳体,POM滑槽进线。

大佬,请看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需要机器人,做套工装就好了~

前提是有量~

大佬,请看附件中的视频。

网友E:
你这个线的直径和工作量,在中国的生产线,还是老阿姨最经济且效率高。

网友F:
这个结构简单,用模具就能压上,弹簧线分线如果用人工还能便宜点,不过阿姨都请不起,机器更用不起了。一天的产量是多少?如果超100k个,到是值得花点钱上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结构简单,用模具就能压上,弹簧线分线如果用人工还能便宜点,不过阿姨都请不起,机器更用不起了。一天 ...

弹簧线分线,怎样用模具来简单的解决?

请老阿姨会有很多麻烦事,从长远看,肯定还是机器人更加靠谱,成本更低。

目前全国的电话机,都是人工操作,如果用机器人来实现全自动化,当然还是有一些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线的直径和工作量,在中国的生产线,还是老阿姨最经济且效率高。

大佬,我们老板喜欢全自动化,即使看起来初始投资会很大。

请多多指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弹簧线分线,怎样用模具来简单的解决?

请老阿姨会有很多麻烦事,从长远看,肯定还是机器人更加靠谱,成 ...

分线最难,分线用人工是最便宜的,如果不用人工,改设计是最便宜的,也就是不用弹簧线直入的方式,用4P4C插接件和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线最难,分线用人工是最便宜的,如果不用人工,改设计是最便宜的,也就是不用弹簧线直入的方式,用4P4C ...

排线,比较方便使用机器人来操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排线,比较方便使用机器人来操作?

Mic和Speaker都焊排线上,一个整体的零件就容易组装了,如果手柄里能放下PCB板,用PCB板比排线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Mic和Speaker都焊排线上,一个整体的零件就容易组装了,如果手柄里能放下PCB板,用PCB板比排线更好。 ...

speaker不是贴片封装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speaker不是贴片封装的。

PFC能焊Speaker上,和焊线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PFC能焊Speaker上,和焊线区别不大。

你的意思是,把细线,换成FPC ?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细线,换成FPC ?

把手柄内的线,换成PFC排线,和弹簧线连接换成4P4C插座,增加点成本,能大幅度降低自动化难度,把机器人的成本放到产品成本上,在一定量内,是省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手柄内的线,换成PFC排线,和弹簧线连接换成4P4C插座,增加点成本,能大幅度降低自动化难度,把机器人 ...

谢谢,我赞成你的观点,增加一点材料物料成本,但降低自动化的难度,这是划算的。

但具体怎么弄呢?

speaker的两个焊点是分开的,FPC排线要分叉?没见过分叉的FPC排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赞成你的观点,增加一点材料物料成本,但降低自动化的难度,这是划算的。

但具体怎么弄呢?

PFC排线是软的,你就按两根并一起的电线,从中间撕开,一边焊一根那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