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老哥知道短的面包板跳线应该怎么搜?

楼主(2020-04-18):
淘宝和1688上一般卖的都是这种盒装面包板跳线,我发现长的那些实际上很少使用,短的却不太够
有老哥知道哪里可以只零散买到短的那些跳线吗?

网友A:
六类网线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类网线不香吗?

用这种成品跳线只要一把镊子装上去就行了啊

网友B:
多年前看到有卖过,只记得当时貌似是在搜跳线帽时看到的。

网友:
长的剪短,折一下就OK了啊,上学的时候都是用长根根据需要自己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看到有卖过,只记得当时貌似是在搜跳线帽时看到的。

如果搜索镀锡铜跳线可以找到很多供应这种不带绝缘套的裸线
带绝缘套的只有几家

网友:
合格的网线是个好东西来着 ,单根用,双绞线用,甚至可以应急当电源线用,

网友:
单芯镀锡无氧铜0.6mm导体直径单股面包板硬导线Breadboard Wire

网友:
网线搞定好了,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C:
自己做,买0.6mm或0.7单支硬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买0.6mm或0.7单支硬线。

这些线我知道怎么买,就是不想用才找成品卖家

网友D:
2.54mm的排针+跳线帽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4mm的排针+跳线帽不香吗?

没用,完全对不上我的需求

网友E:
就是杜邦线 公对公啊 啥长度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杜邦线 公对公啊 啥长度都有。

是杜邦线就不用来这里发帖子了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3.615c1373WnC5kK&id=8185404831&ns=1&abbucket=20#det ...

你这个整盒的卖得差不多是别家10倍的价格
再说我也不要整盒的,我只要比较短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