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板想要增加Wi-Fi AP功能,模块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0-04-18):
最近用nuc980做了一款采集器,内置了webserver配置界面,想要再增加一路wifi,采用AP模式,用户在使用时可以直接通过wifi连接板子,调用web配置界面;
因为nuc980资源比较有限,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据说esp32好像可以,有没有这样用过的

网友(2020-08-31):
linux系统下能加wifi的方式比较多,可以考虑USB,SDIO接口的WIFI目前再新塘上不一定支持的好

网友:
usb插一个wifi,运行hostapd + dnamasq 即可

网友:
一般的 wifi网卡都有个sotfa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