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上网本的音质不错,不知道和什么有关

楼主(2020-04-18):
五、六年前流行上网本的时候,我买了一台三星905S3K和905S3G,轻便超薄,最好的一点是音质非常棒,是我用过的所有笔记本里面最好的,其他的买的都是联想的办公本,比如旭日(年代久远,型号不记得了)、昭阳E290G、T430S、昭阳E42-80,音质苍白。今天把三星的本子拆开看了一下,里面的喇叭也没看出有什么特别的,难道是用的D类功放好些,或者与合金外壳构成的共鸣腔体有关?我有点想改造一下几台电脑的喇叭了。

网友A:
macbook 或者pro 音质都相当震撼, 你可以体验下

网友:
数码产品都是d类吧,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book 或者pro 音质都相当震撼, 你可以体验下

也是合金外壳吧?我感觉音质和外壳关系大些。

网友:
深有同感,以前用的笔记本里,三星的音效是最好的。手机之类的便携数码产品在IPHONE 5S出来之前,感觉手机音效里三星也是比较好的(带耳机时),iphone 5S以后,我对苹果的设备(含耳机)音效看法才改变了。

网友B:
lz,小喇叭没有谐振腔低音就废了的。你那两个塑料壳就是谐振腔 。你仔细看看应该还有个倒相口(应该对着机器底部或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小喇叭没有谐振腔低音就废了的。你那两个塑料壳就是谐振腔 。你仔细看看应该还有个倒相口(应该对着机 ...

是啊,谐振腔很重要,笔记本里面的喇叭基本都是自带谐振腔的,但是整机音质平平的居多,所以我怀疑机器外壳也有很大影响。

网友:
整体设计功底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谐振腔很重要,笔记本里面的喇叭基本都是自带谐振腔的,但是整机音质平平的居多,所以我怀疑机器外 ...

那就是没有倒相孔了。倒相孔可以加强低音。只有谐振腔低音效果不是非常好。

楼主:
低音也是不错,今天用三星本看龙岭迷窟,声音很有立体感,听出了联想的本子放不出的背景音效。

网友:
新買的 flex speaker 沒聲音,3 年前的軟件問題至今沒解決。Linux 系統。

网友:
这估计就是直接与成本及设计等成本有关而已。

网友:
声卡,声卡,声卡~~很重要~

网友:
然而啥笔记本音质都不如一个还过得去的外接小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