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看,一批急发货的板出现烧0R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0-04-18):
周末被召回来加班,说车间急发货的50台产品报告3/50 出现烧0R电阻。只是烧电阻,换新电阻就OK。
换电阻后,实测0R电阻这路输出最大电流133mA
我自己琢磨了半天,没看出任何问题,请各位坛友协助看看,设计上有没有可能造成0R 0603电阻烧毁。

输入是12V可调电源,0R电阻是当跳线用的,作用是切换12V/24V供电。
P2插外接控制手柄。 P2-1 给手柄供电 ;P2-2手柄地;P2-3 电源保持;P2-4 485A; P2-5 485B

~~~~~~~~~~~~~~~~~~~~~~~~~~~~~~~~~~~~~~~~~~~~~~~~~~~~~~~~~~~~~~
已经查到问题了,这批板是加急生产的,试制、小批流程都没走直接生产了。期间发现PCB有点错误,需要跳线处理。
但跳线后0R电阻就连接到2200uF*8个大电容上去了,需要割断。 刚刚仔细看这3块板,有没割的,有似断非断的。
-------------------------------------------------------------------
38楼的分析很赞,大家可以看看。 不过我这个情况明显是有不同的,还望各位下判断不要凭感觉。

谢谢各位!!!

网友A:
手柄上是不是有大电解电容,上电瞬间充电大电流造成电阻膜烧断。

网友B:
直接堆上坨焊锡吧,供电用0603的0欧做跳线感觉是不合适的,同意二楼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上是不是有大电解电容,上电瞬间充电大电流造成电阻膜烧断。

手柄,线长4米,供电经过一个二极管\ S9012 \ 再到100uF电解电容.
问题是直接短路,几百次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堆上坨焊锡吧,供电用0603的0欧做跳线感觉是不合适的,同意二楼猜测

讲原理,0R 1% 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网友:
换个品牌也许即可

网友C:
厚声?比较多问题;另外主力电源,用0603感觉有点小电流了,换磁珠小几A过流的,就好了

网友D:
一堆电解电容的容量太大了,上电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E:
当跳线至少0805才够,电流再大一点就1206了。
0603太小了,过流能力不够。
你肯定不会去看厂家说明书来确认最大电流的,所以尽量用大一点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厚声?比较多问题;另外主力电源,用0603感觉有点小电流了,换磁珠小几A过流的,就好了 ...

不知道什么牌子,就算这个电阻达到3R ,也不至于烧毁.
0.133A*0.133A*3R=0.053W
也还是小于 1/16W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跳线至少0805才够,电流再大一点就1206了。
0603太小了,过流能力不够。
你肯定不会去看厂家说明书来确认 ...

有200mA保险啊.不怕过流,短路都不怕.

网友:
弄一坨锡
或者用金属板电阻,弄个10毫欧的差不多了,0603的扛5A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堆电解电容的容量太大了,上电瞬间电流过大。

电容充放电不经过这个电阻,即便过压也有TVS 保护.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牌子,就算这个电阻达到3R ,也不至于烧毁.
0.133A*0.133A*3R=0.053W
也还是小于 1/16W

不能这么算的。上电充电电流非常大的,几十A?
反正我也有种直觉,那个那么小的0603的玩意儿撑不了多少功率

网友:
把电容彻底放干净,再插上,看看能不能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这么算的。上电充电电流非常大的,几十A?
反正我也有种直觉,那个那么小的0603的玩意儿撑不了多少功 ...

不理论地去算,靠猜,靠直觉啊.
都说啦,短路几百次都没有烧.
你说短路电流大,还是给100uF电容充电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跳线至少0805才够,电流再大一点就1206了。
0603太小了,过流能力不够。
你肯定不会去看厂家说明书来确认 ...

我是不会去看最大电流,我只会根据电阻阻值\电阻功率去算最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会去看最大电流,我只会根据电阻阻值\电阻功率去算最大电流.

瞬态不是这样的。电容瞬态是短路,特别是大电容,都可能让前级电源短路保护的。没法精确算。
你有200mA保险也没用,那个保险是多大体积?常用的应该是1206,所以热容量肯定比那个0603电阻大多了,不能保瞬态。电阻一上来就已经烧了,保险还没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会去看最大电流,我只会根据电阻阻值\电阻功率去算最大电流.

还有,保险实际上恢复很慢的,短路一下很可能好多天才完全恢复。所以你测短路1万次也没用。
得每隔三天或一周短路一次才行。你看你的货是焊好多久才发的。
原理:保险的内阻,你短路一下就会马上升到比如几十K,然后凉一点马上回到1欧,但是等一周后才会回到刚焊上没短路时的值,比如0.1欧。
保险内阻0.1欧的时候,一上电你的小电阻就烧了,它可能也热了一点,或者你换小电阻给它加一点热,就变成1欧了,你要等一周才能再等到它变回0.1欧再烧掉小电阻

网友:
很多人的电路是不自觉的在靠保险的内阻作限流,这是很容易上当的。要看清楚保险的说明书里的最小电阻,算算够不够在最坏情况下限流,不够就得外加电阻

网友E:
最坏情况是自恢复保险的内阻最低的时刻。那个时候它完全不起保护作用,只作为一个普通的小电阻而已。该烧你别的电阻就烧了

网友G:
有电流探头的话抓一下充电波形,可以让你怀疑人生,短路也是有电阻的,还有接触时间。绝对比充电峰值小。

网友:
4米的线,有点长啊,可能带电感量,直接试短路手柄内的100uF电容。0603的0R电阻很不合适。

网友:
楼上可能分析的正确,有可能短路时瞬间保护电路起作用了,电阻不至于烧,但后接大电容,充电电流大,但还达不到保护电路工作点,也许就几十ms时间,电阻烧断了

网友:
0603电阻用在这里不合适,不改板的情况下,可以换成0603的磁珠。

网友H:
一个0R短路几百次不烧,不代表50个0R里面不会有几个没短路都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个0R短路几百次不烧,不代表50个0R里面不会有几个没短路都烧的……

对,这也是个很可能的原因。
每个0欧自身电阻都不同,还有自恢复保险的那个不确定的初始内阻。
测一个板子完全没有代表性。测完第一次不烧,那么多少次也不会烧了,因为保险的内阻已经升高了。。。

网友:
保险电阻动作,靠发热,那么就需要时间,无法做瞬态保护

网友I:
楼主,你对200mA的保险丝也有误解,你可以测一下,她的起作用电流不止200mA

网友:
会不会跟485通信线引脚瞬间短路导致大电流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0R短路几百次不烧,不代表50个0R里面不会有几个没短路都烧的……

短路只是测试会不会出问题,正常使用不可能短路.这个接口也不是拿来专门短路用的.
还有个细节,就是电阻是烧黄的
我刚用30V,串联 0R 0603 给12000uF 充电,充放了几次,电阻烧了,表现表面出现为一个烧融点,
瞬间击穿造成的.
想了一下,烧黄可以肯定就是长时间过热造成的.

实在没辙了,只能当这个电阻质量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对200mA的保险丝也有误解,你可以测一下,她的起作用电流不止200mA

应该没啥误解,知道要大很多才会立刻跳.不过手上这个200mA 保险,第一测用200mA没动作.
后来测了几次发现200mA时间稍长一点也会动作,所以就给190mA电流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坏情况是自恢复保险的内阻最低的时刻。那个时候它完全不起保护作用,只作为一个普通的小电阻而已。该烧你 ...

扯远了啦,短路我只是测试有没有可能烧电阻.只是以防万一的.
还有,电阻是过流慢慢烧黄的,不是瞬间击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电流探头的话抓一下充电波形,可以让你怀疑人生,短路也是有电阻的,还有接触时间。绝对比充电峰值小。 ...

有,懒得搬出来,通过4米导线充个100uF电容.实在想不出测他的理由.

网友:
另外,这种电阻都是激光调阻值的,或者说即使0欧没调过,其实线路很细的。

网友:
还有,78M05前端的C12容量应该大一些,100UF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理论地去算,靠猜,靠直觉啊.
都说啦,短路几百次都没有烧.
你说短路电流大,还是给100uF电容充电电流大. ...

你这种短路方法根本不对
电容充电的路径根本不是你短路的路径

网友J:
正好去年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供参考。
12V/1A适配器供电,经过0R/0603电阻后电路上有2个1000UF电容,正常工作电流约350mA。出货400K后工厂报某个订单出现5%左右的0R电阻烧毁,更换后可恢复正常。电路上的0R/0603用量为两个,问题只出现在12V输入串联电路上。产线测试时,不良品主要发生在第二个及后面的工站,第一个没有。
与其它未报问题的订单对比,0R电阻表面印刷的丝印有变化。经工厂与供应商核对,发现该订单使用的0R电阻部分批次更换了生产厂地。
不良品剥膜后的情况:

问题批次电阻层宽度

正常批次电阻层宽度

问题批次电阻层厚度

正常批次电阻层厚度

耐电流对比,问题批次8A开始烧毁,正常批次11A开始烧毁。

测量12V输入在开机瞬间最大电流30A,5A以上的电流了持续约600us

第二个工站测试时最大电流1A,持续80ms。

问题首先是设计不合理,规格书上写的持续电流1A,最大2A。厂家建议脉冲电流小于10A/300us。其次问题批次电阻生产工艺有问题,厚度不均匀。在第二个工站测试时电阻可能出现受损,内部阻值变大或者损坏。在后面开机时冲击电流进一步使其损坏。
最后产线使用了问题批次的机器全部返工,把0R电阻更换为正常批次的。新的设计避免串0R,如果要串就用1206封装。

至于楼主的问题,我怀疑也有可能开机瞬间有大电流。至于你短路不坏,你看看我的测试,8A以上才坏。不要凭感觉,老实测测电流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正好去年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供参考。
12V/1A适配器供电,经过0R/0603电阻后电路上有2个1000UF电容,正常工 ...

仰望大神的详细解答,让我学习到了新的知识,更加严谨的电路分析思路

网友:
金属膜电阻就是容易击穿,
换0R 0603 合金电阻,高枕无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好去年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供参考。
12V/1A适配器供电,经过0R/0603电阻后电路上有2个1000UF电容,正常工 ...

非常感谢你,这么晚还帮我做这么详细的解答.
前面搬电流探头出来发现探头线内部断了,剪了重新接.不修好不舒服,整了2个多小时才整好.
刚测了手持控制器的电流,最大4.5A. 脑子转不过来了,明早起来再细想下.

10mV ,每格1A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正好去年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供参考。
12V/1A适配器供电,经过0R/0603电阻后电路上有2个1000UF电容,正常工 ...

这个报告让我产生了老东家既视感,连示波器可能都是一个系列的。我也抓过一次某开发板按键去抖电路的0.1uf电容短路波形 ,按键接通瞬间电流几十安,导致地弹,出现各种逻辑错误。也是写了个很长的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好去年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供参考。
12V/1A适配器供电,经过0R/0603电阻后电路上有2个1000UF电容,正常工 ...

情况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你的工作电流350mA,  我的133mA
你的电容2000uF.       我的才100uF
你的瞬间有30A,         我的只有4.5A
你的电阻是击穿,        我的是烧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会去看最大电流,我只会根据电阻阻值\电阻功率去算最大电流.

按这个理论,串电磁炉电源线里面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们日常工作时很容易被平均值gtyb

网友:
瞎逼逼一下:我们日常工作的时候很容易忽视极值,重视平均值。   一个电阻可能体质非常好,怎么测他都没任何问题,可能换上其它体质的,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用在那个场景都适合。

网友L:
以前遇到过,隔离数字地、模拟地的0欧姆电阻损坏问题,后来直接改了封装,将2个焊盘直接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以前遇到过,隔离数字地、模拟地的0欧姆电阻损坏问题,后来直接改了封装,将2个焊盘直接短路 ...

0欧隔离实际没意义。
有意义的用途是把它拆下来以后可以量这一路的电流。
如果地电阻够低,把所有的地直接连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受教了。 看了才懂的知识

网友M:
我都是用0603的磁珠,没批量,不知道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0欧姆初始值误差还是蛮大的,有个类似的应用,电流更大有1A,后来我换0.001R 2512了,就没有在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0欧隔离实际没意义。
有意义的用途是把它拆下来以后可以量这一路的电流。
如果地电阻够低,把所有的地直 ...

那一般什么情况做数字模拟地的隔离才有意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仰望大神的详细解答,让我学习到了新的知识,更加严谨的电路分析思路

这个FA比较专业

网友:
38楼好专业!学到了

网友:
上电时,C12充电,充电电流经过0R电阻,P2端肯定也有电流。冲击电流+正常工作的电流造成电阻发热,然后烧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我都是用0603的磁珠,没批量,不知道会不会出现问题

实际上我的那个项目最开始也是用的0603磁珠,但售后有少量的机器出现了磁珠过流烧坏,所以才换的0R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实际上我的那个项目最开始也是用的0603磁珠,但售后有少量的机器出现了磁珠过流烧坏,所以才换的0R电阻。 ...

磁珠用的是pg系列电源专用的吗?

楼主:
~~~~~~~~~~~~~~~~~~~~~~~~~~~~~~~~~~~~~~~~~~~~~~~~~~~~~~~~~~~~~~
已经查到问题了,这批板是加急生产的,试制、小批流程都没走直接生产了。期间发现PCB有点错误,需要跳线处理。
但跳线后0R电阻就连接到2200uF*8个大电容上去了,需要割断。 刚刚仔细看这3块板,有割的,有似断非断的。
-------------------------------------------------------------------
38楼的分析很赞,大家可以看看。 不过我这个情况明显是有不同的,还望各位下判断不要凭感觉。

谢谢各位!!!

网友L:
引用 网友E:
0欧隔离实际没意义。
有意义的用途是把它拆下来以后可以量这一路的电流。
如果地电阻够低,把所有的地直 ...

高精度电路模拟数字地隔离是有意义的。两种方式:模拟地与数字地完全隔离或者模拟地数字地分片处理,根据不同情况确定。
PCB设计人员可能分不清后一种情况,这样就用0欧姆电阻搭桥,简单有效。
然而搭桥用的0欧电阻为何会烧坏呢?因为模拟信号常常来自外界,雷击、浪涌、静电等等可能会造成过流损坏

网友:
真是可怜楼上诸位踊跃提供意见的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精度电路模拟数字地隔离是有意义的。两种方式:模拟地与数字地完全隔离或者模拟地数字地分片处理,根据 ...

0欧电阻通常阻值不够低,所以比起在铜皮上自己画线做个分隔,是要损失性能的。
不信的人可以自己试。
需要模拟和数字地分开只在单点相连的场合确实有,但是很少见。绝大多数情况如果有完整的地平面,啥也不做就是最佳选择。除非你板子上有明显的适合分隔的位置。

网友:
一坨锡上去,高枕无忧

网友:
楼主,

请用高精度电阻表测一下电阻,
测一下功率(大电流下测表面温度)。

注意,要批量测试。

汇总一下

网友:
你能搬动50斤大米,现在200斤砸你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正好去年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供参考。
12V/1A适配器供电,经过0R/0603电阻后电路上有2个1000UF电容,正常工 ...

用电流探头才能测到吗?感觉探头好贵

网友:
这分析经验值得学习,就是仪器跟不上

网友N:
吓得我把0欧,封装换成了1812封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吓得我把0欧,封装换成了1812封装

正常非大功率电路,1206绝对足够了。电流不大的0805也行。就是别用0603,哈哈。。。
按国巨的手册值,0805 jumper的最大电流是5安,0603是2安,1206是10安,大于1206的也全是10安。所以更大没意义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正常非大功率电路,1206绝对足够了。电流不大的0805也行。就是别用0603,哈哈。。。
按国巨的手册值,080 ...

搭车问下 下面这个问题,

一次性电池电压3.6V,用电阻效果好还是磁珠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搭车问下 下面这个问题,

一次性电池电压3.6V,用电阻效果好还是磁珠好? ...

按老外的EMC教材,永远不应该在地线上串磁珠。
我个人也信奉此观点。
只要整个板子的地层是连续的,再大电流也不怕。
你这种情况我肯定会用4层板,然后会直连,保持整个板子的地是一体的。不用电阻也不用磁珠。
除非你非常需要测电流必须要个可断开的测试点,那么就用个尽量大体积的0欧电阻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按老外的EMC教材,永远不应该在地线上串磁珠。
我个人也信奉此观点。
只要整个板子的地层是连续的,再大 ...

地是一起的,电源上串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N:
地是一起的,电源上串的电阻。

电源可以串电感磁珠之类的抗干扰更好。
串0欧电阻跟直连差别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搭车问下 下面这个问题,

一次性电池电压3.6V,用电阻效果好还是磁珠好? ...

这种场合显然0欧电阻更合适啊。磁珠一般仅用来抑制超高频信号,电池电源一般不会有高频分量的。

网友:
随机烧电源通路上的0欧电阻,直觉上就觉得可能是大电容上电时充电产生的浪涌电流。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正好去年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供参考。
12V/1A适配器供电,经过0R/0603电阻后电路上有2个1000UF电容,正常工 ...

你们这个分析专业、详细,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正好去年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供参考。
12V/1A适配器供电,经过0R/0603电阻后电路上有2个1000UF电容,正常工 ...

有实际的试验数据支撑,赞。完整的失效分析。

网友P:
引用 网友J:
正好去年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供参考。
12V/1A适配器供电,经过0R/0603电阻后电路上有2个1000UF电容,正常工 ...

这个应该是专业的失效分析团队做的吧。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们这个分析专业、详细,厉害了

实际的测试数据更多,找了供应商和第三方测试,我们自己也还有一些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应该是专业的失效分析团队做的吧。厉害

我只截取了能直观说明问题的部分,实际的测试数据更多。供应商和第三方有专门的团队做物料失效分析,我们公司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