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PC助手提示检测不到板框

楼主(2020-04-19):
我使用的是Mechanical 1作为板框,但是嘉立创PC助手为啥检测不到板框

网友A:
传的是 PCB 还是 Gerber? gm1 和 gko 是否都有东西?

楼主:
嘉立创要求用机械1,请看嘉立创下单要求,每家板框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的是 PCB 还是 Gerber? gm1 和 gko 是否都有东西?

传的是PCB

网友:
检查一下外框是不是有一小段是keepout,颜色一样有时候看不出来

网友B:
你板上有个开槽,是定义在keepout层吗

网友A:
LZ 后来更新主贴贴了个图
只贴了 gm1, 没贴 gko

另外先问一下这 M1 层怎么有这么多矩形,不应该只有外框线和开孔的线吗?

网友:
板框线如果确实是机械层1,检查一下是不是点了keepout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板上有个开槽,是定义在keepout层吗

KEEP-OUT 没有任何东西,开槽全部是在GM1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后来更新主贴贴了个图
只贴了 gm1, 没贴 gko

矩形是3D元器件,应该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后来更新主贴贴了个图
只贴了 gm1, 没贴 gko

我猜测,他的PCB里头,元器件封装使用到了 M1 层。于是有很多矩形,导致无法确定外形边框。
以前我在某原厂板子上做改动,元器件封装就用了 M1层,于是用了 M2。

网友:
除了闭环的图形外,框内有任意与外形 使用相同层的话,就无法看到外框.
比如外形使用M1,框内有3D或线条也用M1,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
M1上最好不要有其它东西啊,不然如何判断是要挖掉还是保留呢,容易混淆

网友:
3D敢放M1层,等着板子被掏洞吧。不是好习惯。

网友:
我是用OUTLINE画的边框,单独出的这一层。
最近换了个笔记本,安装软件后忘了出光绘
设置0线宽的替代线宽,2次上传检测不到边框,
好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