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非蓝屏异常重启,有哪些排查故障的方法?

楼主(2020-04-19):
刚才笔记本电源管理设定合盖不采取任何操作,合上盖子,美滋滋干其他事情去了
回来后惊奇地发现,电脑又重启了

打开蓝屏分析软件,这次重启竟然不是蓝屏导致的

但是问题又来了,这次重启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什么软件可以分析电脑的各种异常重启原因呢?

在事件管理里面只看到一个kernel power

网友A:
过热可能,加个外置风扇吹吹排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热可能,加个外置风扇吹吹排除一下

没有过热的问题,散热风扇处没感觉到热

网友B:
f4是内存问题,把频率降一点,或者把刷新率提高1倍可以解决绝大多数问题。要么就用服务器工作站级ecv内存永久解决内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是内存问题,把频率降一点,或者把刷新率提高1倍可以解决绝大多数问题。要么就用服务器工作站级ecv内存永 ...

上次重启是因为蓝屏,这次不是,
这次的重启原因如何排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次重启是因为蓝屏,这次不是,
这次的重启原因如何排查?

没法查。内存不稳。降频一般也不好解决此类问题(是memory cell不稳,io受干扰的情况极少出现)。能做的就是提高刷新速度,或者换ecc内存。我用的普通电脑全部是2x内存刷新,服务器工作站是正常刷新,从来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法查。内存不稳。降频一般也不好解决此类问题(是memory cell不稳,io受干扰的情况极少出现)。能做的 ...

你的台式机内存平时都超频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台式机内存平时都超频么

我已经差不多4年没用过普条了,最低都是纯ecc条 以前折腾4670K时发现山上条经常蓝屏,后来把刷新速度从78us改成了19us(4X)才不蓝了。内存颗粒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差不多4年没用过普条了,最低都是纯ecc条 以前折腾4670K时发现山上条经常蓝屏,后来把刷 ...

你用的什么主板,竟然能用ecc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差不多4年没用过普条了,最低都是纯ecc条 以前折腾4670K时发现山上条经常蓝屏,后来把刷 ...

频率升高了,怎么反而更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升高了,怎么反而更稳定了

刷新慢了内存数据会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主板,竟然能用ecc条

amd zen全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