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扩flash和ram时,程序要做修改吗?

楼主(2020-04-19):
如题,stm32外扩 flash 和 ram 时,硬件连接好以后,程序要做修改吗?编译器要做修改吗?keil编译器

网友:
当然要修改了。他们的地址不通。

网友:
电脑加个内存条还要更改设置么?

网友:
参考H7PI得开源文档,可以去pinno.cc看看

网友:
keil 肯定要要改,最起码的增加新的  ram 和rom  部分啊。

网友:
这个得分开看,看你怎么使用。。。外扩flash,有时候,要借助boot去处理,至于ram,如果内置足够,大ram可以直接自己定义地址使用!!!这么就不需要keil去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