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电子24V系统 LDO怎么选型以及输入怎么防护?

楼主(2020-04-19):
有个小的电子产品用在车上的,输入供电需要兼容12/24V 系统,  板子耗电很低,估计5v20mA,所以想采用LDO方式供电,
在英飞凌等做汽车电子的官网看了下,LDO输入耐压普遍只到40V,不知道是否足够, 这个产品可能是需要做ISO7637的一些测试的。
有同行用过的麻烦推荐下,首先肯定要符合AEC-Q100的, 以及电源输入端口如何配置防护才好些,用多大的TVS 、防反二极管和电解电容等。

找来找去觉得这个料不知是否可行?行业大量在用的?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12V/24V -> DC-DC 转9V -> LDO转5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12V/24V -> DC-DC 转9V -> LDO转5V ?

估计是想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12V/24V -> DC-DC 转9V -> LDO转5V ?

你觉得5V20mA的系统值得用DCDC 吗?不是省不省钱的事情,越简单的系统越是可靠的。
帖子里已经写了,因为耗电很低,所以才用LDO;如果是几百mA,肯定是写推荐DCDC 了,这点常识还是有的。

楼主:
成本不是首先要考虑的事情,可靠性是第一位。

网友:
稳压管+三极管

网友B:
24V的系统,汽车里估计要48V耐压以上+二极管+TVS管可以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V的系统,汽车里估计要48V耐压以上+二极管+TVS管可以抗住。

新规里  考虑到50多v进去

网友C:
使用A250-110还是A250-120的插件自恢复保险丝,在并联36V TVS估计用2-3个SMBJ系列或一个更高功率的TVS+M7反向并联。这样处理后,你这个输出电流的应用条件下,你接220V AC都没事。用PT600系列的自恢复保险丝的话接380VAC随便插。

网友:
一般汽车电子设计都是以48V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A250-110还是A250-120的插件自恢复保险丝,在并联36V TVS估计用2-3个SMBJ系列或一个更高功率的TVS+M7反 ...

OK, 多谢指导~

网友:
过7637,TVS功率选大一些,之前就是SMC封装的,系统也是12V和24V兼容,当时在输入端没有添加保险

网友:
这种LDO有很多,TI,MPS,Torex都有,楼主要搞清楚是要过7637哪个波形,这个跟成本直接相关。

网友:
TI的车规电源,型号很多

网友D:
车用设备因为有抛负载等情况的存在,会有瞬间较高电压的冲击,具体哪个标准的来记不清了你可以去查一下,里面对车用设备需耐受的冲击电压及时间有具体规定。
24V系统好像是106V/350ms,另外,你的车用设备如果还要跟车上其它线束进行连接,在设计时还需要注意其它的干扰,及冲击等,比如启动马达
在断电瞬间会在电锁线上产生反向一二百伏的冲击等。
一般常规设计是在电源入口加一个浪涌保护芯片,在浪涌期间会自动断开供电,保护后面的电路,如LT4356。然后再进电源芯片

网友:
楼上说的可能是汽车的 load dump protection.

网友E:
1. 汽车电子上使用的LDO,大多数典型应用是低功耗使用,即IG OFF状态下, 比如TI的TLE4275-Q1、罗姆的 BD4xxM5 系列, 而楼主位的TLE291静态电流220uA ,不是最好的选择。
2. 以上的LDO都是针对12V设计, 对于24V车,需要增加一级降压电路, 典型应用是TPS54360降压至12V,然后通过LDO降压至5V给MCU供电(适合楼主位的小电流应用),如果板子工作电流超过500mA,则再加一级可控的TPS54360将12V降压至5V用于外设供电(正常上电双TPS54360+LDO工作,低功耗时单TPS54360+LDO工作)。

网友:
使用稳压二极管和三极管把电压降下来,前段保护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后面使用LDO,BD450M5  BD3571都是不错的选择。 或者电流不大的话可以使用电阻和TVS,后端使用LDO即可,抛负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方案成批量的出货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汽车电子上使用的LDO,大多数典型应用是低功耗使用,即IG OFF状态下, 比如TI的TLE4275-Q1、罗姆的 BD4x ...

多谢指导。 看来TPS54x60-Q车规系列确实是比较普遍在用的~

网友:
12V系统,耐压40 V/400ms吧,24V貌似60V,48V貌似80-100V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车用设备因为有抛负载等情况的存在,会有瞬间较高电压的冲击,具体哪个标准的来记不清了你可以去查一下,里 ...

24V系统怎么可能106V

48V极端是104V

网友:
引用 网友F:
24V系统怎么可能106V

48V极端是104V

过5a 5b 24V就是123V~174V的冲击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