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路板,喷三防漆的事情,谢谢。

楼主(2020-04-19):
1、设备要装到云南去,放在室外的铁皮箱子里面,据说那边蚊虫比较多,湿度比较大。
2、有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在云南的室外设备,是喷三防漆的。
3、请教大家,我应该喷哪种三防漆呢?
4、我是应该把电路板都刷了程序,检测完了,再喷三防漆吧。

网友A:
我现在用的这种,刷完程序测试完,先用纸胶带把连接器,插座孔等位置遮挡着,防止喷漆后导致绝缘不通,然后再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这种,刷完程序测试完,先用纸胶带把连接器,插座孔等位置遮挡着,防止喷漆后导致绝缘不通,然 ...

那我这个要遮住的地方,还比较多,感觉不好搞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要遮住的地方,还比较多,感觉不好搞啊。

有量啥都好办,没量就给钱,也好办。在喷三防漆和防水盒两者中选个费用低的。

网友:
直插的接插件都不要焊 然后上测试设备测板子是否正常 测试通过后 贴片的含触点的件喷漆前遮住 然后喷漆 喷完漆焊直插的接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量啥都好办,没量就给钱,也好办。在喷三防漆和防水盒两者中选个费用低的。 ...

这种设备,一般都没啥量。

网友A:
也不是很多,不到1分钟就能粘完。建议即使装防水盒,也做一下三防处理。

网友:
纸胶带直接把相关位置贴上再喷涂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很多,不到1分钟就能粘完。建议即使装防水盒,也做一下三防处理。 ...

这个板子,是装在一个铁皮箱子里面的,铁皮箱子做了防水和密封处理,我看看能不能做个啥夹具,板子放上,把插头啥的地方,遮住,然后喷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是装在一个铁皮箱子里面的,铁皮箱子做了防水和密封处理,我看看能不能做个啥夹具,板子放上, ...

用那种刷的,不要用这种自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那种刷的,不要用这种自喷的

喷的是不是会飞溅的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的是不是会飞溅的到处都是?

喷的会喷不均匀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是的 日本人的都是刷的 而且芯片中间不刷

网友:
喷不好控制

网友:
选择性喷涂机

网友:
量不大,可以手刷,大量的话肯定喷涂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要遮住的地方,还比较多,感觉不好搞啊。

楼主的板子看上去不错

网友:
楼主的板子看上去不错

楼主:
不多,一次就100块板子,手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板子看上去不错

谢谢夸奖,我也是瞎画的。。。

网友:
用刷的方式更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