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哪款片子的电机控制功能最强大、速度最快?

楼主(2020-04-19):
没做过电机控制或变频器方面,后面可能有一个机会去搞三相电机控制(输出三相正弦波的那种电机),但貌似对 PWM 的频率要求很高,所以想请教一下做电机控制的兄弟,哪款 STM32 的片子(价格不超过 30块人民币)在 PWM 输出控制电机方面功能最强大、速度最快、PWM的频率最高?

网友A:
关键在算法,不在频率。f103都有人拿来做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算法,不在频率。f103都有人拿来做伺服

如果电机转速极高,再厉害的算法也无法冲破PWM的频率限制吧

网友B:
见过 科尔摩根 有一款电动叉车控制器就是用STM32F103做的,用的是交流异步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电机转速极高,再厉害的算法也无法冲破PWM的频率限制吧

没见过电机转速高到哪里去,电频率几百hz了不得了,跟pwm频率比简直不值一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电机转速高到哪里去,电频率几百hz了不得了,跟pwm频率比简直不值一提 ...

兄弟们就喜欢抬杠 ,,, 好比我说我想买个性能好点的车,结果你说就算高速也就只能跑 120,买个五菱就够了 ,,,

网友:
30块钱,可以用DSP啊

网友D:
DSP擅长做这类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P擅长做这类事情

不太会,也不想学了,感觉 STM32 是趋势

网友E:
带hrtim(高分辨率定时器)的型号。有些型号hrtim时钟可以到4g以上,不过好像是给电源应用的。你可以看下h750,最高时钟480m,计算能力肯定秒杀同价位dsp。hrtim480m(阉割版),其它定时器240m。有两个16位高级定时器,和2个32位通用定时器。价格不超过30元

网友:
303,401,应该能满足你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hrtim(高分辨率定时器)的型号。有些型号hrtim时钟可以到4g以上,不过好像是给电源应用的。你可以看下h7 ...

这个我也看到了,PWM 最高 240M,猜测可能是 ST 里最高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电机转速高到哪里去,电频率几百hz了不得了,跟pwm频率比简直不值一提 ...

比如戴森的吸尘器,120000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 科尔摩根 有一款电动叉车控制器就是用STM32F103做的,用的是交流异步电机

哪款?还能找到型号吗?

网友G:
STM32G4 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如戴森的吸尘器,120000转

200Hz哦。

网友:
334, htimer 4G HZ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G4 系列。

比 STM32H750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电机转速极高,再厉害的算法也无法冲破PWM的频率限制吧

那么问题来了,你的电机转速究竟有多高,常见的伺服电机也就额定2000rpm,最高3000rpm

过高的开关频率,开关管损耗也不小,而且还要扣掉死区时间

推荐M4内核及以上,因为有硬件浮点,好像新出的G4系列更适合电机控制

网友:
G4系列吧,是F3系列的升级版本,电机控制器的PWM频率不会高,最高也就20KHz吧,如果做电源需要考虑PWM的频率.

网友:
问题问错了方向。重点是浮点运算和ADC性能

网友:
中颍99f100a

网友:
STM32F3x的都可以。带有浮点单元。

网友:
得要有HRPWM,ST的G4系列比较靠谱

网友H:
搞电机控制不需要hrpwm,载波不会太高,像100v以上的产品,开关频率不会太高,一般在 10khz以下,100m的主频,pwm精度够高了,如果是搞电源,开关频率基本都是上百khz,这个时候pwm分辨率不够就要上hrpwm,这方面ti c2000 绝对是主角

网友:
STM32G4 系列是专门针对电机控制

网友:
先说你准备做啥吧?

网友:
钱多上H7,钱少F0。

网友:
单纯比PWM高没意义吧,电机控制器载波频率一般就几kHz到十几KHz。
功率模块有限制,像IPM,IGBT,MOS管,载频高发热大。
单片机计算能力也有限制,像跑一次电机控制算法要100us,那载频打死也上不去10k 了

网友:
一般16K - 30K 的PWM频率, 每个脉冲周期都进行PID和FOC计算, F3 ,F4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I:
你这个没有需求直接就问单片机那个好没有意义。另外电机需求的PWM频率也不一定是越高越好,工程技术上讲磁钢片对电频率也是有耐受度的。工程技术要的是刚刚好,或有适当地冗余。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你的电机转速究竟有多高,常见的伺服电机也就额定2000rpm,最高3000rpm

过高的开关频率, ...

亚系额定3000rpm,最高5000rpm是常事。
不排除有额定6000rpm,最高10000rpm的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没有需求直接就问单片机那个好没有意义。另外电机需求的PWM频率也不一定是越高越好,工程技术上讲磁 ...

主要是选一个单片机、只要不超30,那么之后如果有更高的要求、就不用换单片机了,否则选个刚刚好,回头来个更高的要求,还得选,,,不如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选一个单片机、只要不超30,那么之后如果有更高的要求、就不用换单片机了,否则选个刚刚好,回头来 ...

没有一劳永逸的事!

嵌入式系统就是讲究量体裁衣,而且,随着货源变化,成本要求,你不换都得换。

当然,你做开发板或是学校搞研究无所谓,直接上各家最牛逼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是PWM时基要高吧,这样的PWM精度也能高点。 如 ns 级、ps 级

一般的无刷电机控制,几十KHZ以内的开关频率就够用了

网友:
用过MAXON的直流无刷驱动器,看上面用的是F103

网友(2021-10-16):
引用 网友J:
亚系额定3000rpm,最高5000rpm是常事。
不排除有额定6000rpm,最高10000rpm的伺服 ...

最高10000转,说的是每分钟吧,那一秒钟200转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电机控制不需要hrpwm,载波不会太高,像100v以上的产品,开关频率不会太高,一般在 10khz以下,100m的主 ...

专业,电源要的频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