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ILINX系列的下载器可以不可以探测时钟输入引脚?

楼主(2020-04-19):
请问XILINX系列的下载器可以不可以探测式钟输入引脚?

例如:现在咸鱼上面的很多个矿渣板,SPARTAN6的LX16,用来玩玩,是一个好材料。
几块钱的价格。

请问一下,如果不废掉一个板子,也就是不将芯片吹下来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探测到时钟是连接的那个PIN?

用下载器可以探测到吗?

我不熟悉这个操作。在此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你要找boundary scan码表确定每一位的IO位置。

然而,一片LX16价格非常便宜了,打个板贴一个板都比折腾矿渣强折腾矿渣时间成本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你要找boundary scan码表确定每一位的IO位置。

然而,一片LX16价格非常便宜了,打个板贴 ...

是吧。。。就是随便看看。。。
实在不行的话 就自己吹下来芯片,看一下这个PIN的对应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吧。。。就是随便看看。。。
实在不行的话 就自己吹下来芯片,看一下这个PIN的对应关系。 ...

不建议你这么搞。S6非常成熟了,板子随便搞都能用。与其浪费时间在找PIN上不如直接打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你这么搞。S6非常成熟了,板子随便搞都能用。与其浪费时间在找PIN上不如直接打个板。 {:s ...

嗯嗯 !好的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