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系统手机永远无法解决的BUG

楼主(2020-04-19):
这里不针对某个品牌,也不是所有安卓手机都存在。
只是从历史产品上来,这几家公司的开发人员是没有能力解决的。
第一个是取消锁屏壁纸。
第二个是耳机线控接听键的音乐播放控制关联。

网友A:
取消锁屏壁纸  ms有些品牌是可以的

网友:
第一个是取消锁屏壁纸。
指的是锁屏阅图??这个完全可以关
第二个是耳机线控接听键的音乐播放控制关联。
??实测OK

请放相关数据谢谢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都有痛点的,ios刷脸之后,必须要手划下才能进入系统,选都没得选;安卓好歹可以有让你选刷脸后直接进入系统,还是刷脸后再手划进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消锁屏壁纸  ms有些品牌是可以的

安卓是开源的,你可以自己改bug

网友:
没看懂,我的三星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线控不知道,我只知道蓝牙可以选择连接上是否自动播放。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个

网友:
安卓我最难受的是那个图片缓存文件大到爆炸,动不动十几个G20几G,我用的安卓9还没解决掉.....

网友:
苹果最恶心的是关WiFi ,如果想彻底关闭,就得进去设置网络里关去,直接快捷菜单关不彻底,还会在网络变化时重新连接。安卓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2020-05-29):
安卓不能直接使用PC上的URL文件  真是非常讨厌

比如我经常访问的网址  早就备份在文件夹了,但这些网址复制到安卓就没用
非常浪费时间

网友(2020-07-04):
你说的安卓不背锅。锁屏壁纸从来都可以关,你选全黑白图片就是,耳机控制用原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