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at970tn92的7寸液晶电阻触摸玻璃的供应商?

楼主(2020-04-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电阻屏应该淘汰了吧?电容屏不香吗?

网友:
AT070 or AT970?电阻外屏好像跟品牌关系没那么大,大家都差不多。好的应该透光率能稍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屏应该淘汰了吧?电容屏不香吗?

如果现场有干扰的话,电容屏是最先失灵的。电阻屏抗干扰性能好一些。所以暂时不会淘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现场有干扰的话,电容屏是最先失灵的。电阻屏抗干扰性能好一些。所以暂时不会淘汰。 ...

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反正电容屏10KV静电,EMI,EMC都没问题!
电阻屏用就了就需要矫正,比较麻烦!

网友:
电阻屏表面的膜容易戳破,时间长了也需要校准,宁愿用红外的都再也不想用电阻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反正电容屏10KV静电,EMI,EMC都没问题!
电阻屏用就了就需要矫正,比较麻烦! ...

投射式电容屏从原理上决定其比较容易受电磁干扰,你可以搜索一下相关资料。

如果有抗干扰的电容屏,可否推荐一下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反正电容屏10KV静电,EMI,EMC都没问题!
电阻屏用就了就需要矫正,比较麻烦! ...

市面上几种串口屏,大彩什么的,我都买回来试过,都是号称医疗class B等级。

现场试验,电阻屏比电容屏能承受的干扰功率高一倍左右。

网友C:
前装车载的都是电容屏......用电容屏问题不大的

不能为了万分之一的概率就弃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装车载的都是电容屏......用电容屏问题不大的

不能为了万分之一的概率就弃用吧 ...

潮湿、低温、高温、粉尘环境下都不适合电容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