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50xb北极星开发板上的flash芯片W25Q64的FLM文件问题

楼主(2020-04-19):
h750xb    北极星开发板上的flash芯片W25Q64的FLM文件哪里有?
自己弄的话怎么弄程序编译正常,下载有错,仿真无反应,
最后确定是缺少对应文件,提示:no algorithm found for。。。。。。。

网友(2020-11-11):
遇到同样的问题有做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
h750vb  flash芯片W25Q128的FLM文件 生成后不能使用:

u8 QSPI_Init(void)
{
        u32 tempreg = 0;

        RCC->AHB4ENR |= 1<<0;  //PA
        RCC->AHB4ENR |= 1<<1;  //PB
        RCC->AHB4ENR |= 1<<3;  //PD
        RCC->AHB4ENR |= 1<<4;         //PE
        RCC->AHB3ENR |= 1<<14; //QSPI

        //PE2 QUADSPI1_BK1_IO2
        GPIO_Set(GPIOE, 1<<2,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HIGH,GPIO_PUPD_PU);
        //PB2 QUADSPI1_CLK
        GPIO_Set(GPIOB,1<<2,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HIGH,GPIO_PUPD_PU);
        //PD11
        GPIO_Set(GPIOD,1<<11,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HIGH,GPIO_PUPD_PU);
        //PD12
        GPIO_Set(GPIOD,1<<12,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HIGH,GPIO_PUPD_PU);
        //PD13
        GPIO_Set(GPIOD,1<<13,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HIGH,GPIO_PUPD_PU);
        //PB6 QUADSPI1_BK1_NCS
        GPIO_Set(GPIOB,1<<6,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HIGH,GPIO_PUPD_PU);
        //PA8 LED
        GPIO_Set(GPIOA, 1<<8,GPIO_MODE_OUT,GPIO_OTYPE_PP,GPIO_SPEED_HIGH,GPIO_PUPD_PU);
        GPIO_Pin_Set(GPIOA,PIN8,RESET);

        GPIO_AF_Set(GPIOE,2,9);                //PE2, AF9
        GPIO_AF_Set(GPIOB,2,9);                //PB2, AF9
        GPIO_AF_Set(GPIOD,11,9);               //PD11,AF9
        GPIO_AF_Set(GPIOD,12,9);               //PD12,AF9
        GPIO_AF_Set(GPIOD,13,9);               //PD13,AF9
        GPIO_AF_Set(GPIOB,6,10);               //PB6, AF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