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信协议的问题

楼主(2020-04-19):
林内热水器主控与显示面板之间的通信波形如下图,有两根线信号波形类似,估计是一收一发,不知道是什么协议,请教大家

一帧波形:

放大波形:

编辑原因:缩小图片

网友:
表示严重关注 是不是Lin 12V

网友:
电压、时间(宽度)要清除,不然没法判断

楼主:
根据初步分析,和RS232比较吻合,9600波特率,但每个字节之间干嘛空那么开?而且数据含义也难以理解,总共就一个温度值,四个按键状态,两个指示灯,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数据

不同设置状态下的几组数据
1组:
02        F6        30        34        38        30        30        33        03        32        38        0D
02        F6        30        34        38        30        30        33        30        30        30        46        30        36        03        36        34        0D

2组:
02        F6        30        34        38        30        30        33        03        32        38        0D
02        F6        30        34        38        30        30        33        31        30        30        46        30        43        03        37        32        0D

3组:
02        F6        30        34        38        30        30        33        03        32        38        0D
02        F6        30        34        38        30        30        33        30        30        31        31        31        31        03        34        43        0D

网友:
明显不是LIN波形(13个0没出现),LIN必须要有收发器。

网友:
你搜搜是不是OT协议 OPEN THERM 用在壁挂炉上比较多

网友:
幅度 时间  二个关键要素标签不能少呗

网友:
不能拆开看 通讯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