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节18650电池串联,直接用24V的稳压电源充电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0-04-19):
最近拆了个无线吸尘器。因为长期没用电池过放坏了。发现电池组是5节18650电池串联组成的,而充电器的输出电压竟然是24V的,这样的话电池不是过充了嘛!5节18650充满电也只有21V啊!
下面这个是电动工具的电池组,不是吸尘器里的。
拆了个电动工具的电池组,如下图,有一块保护板,有了这块板电池应该不会过放了。想请教一下,有了这块板后对充电电压还有要求吗,我看淘宝网有21V输出的5串锂电用充电器,还是24V的电源也能用不会过充。

网友:
你需要恒流电源,不是稳压电源

网友A:
直觉告诉我,它要么主板有稳压,要么变压器是21v的。否则18650大概率爆炸。

网友B:
似乎这个板子没有均衡……
有点危险……

网友C:
没有均衡才是最危险的。容量略小的电池分分钟被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均衡才是最危险的。容量略小的电池分分钟被过冲

有独立的电压监控 过压会关停充电mos

网友:
板子上有电池过充保护

网友D:
我看这板子还不赖啊。
24V只是他的输入而已。

网友:
原吸尘器如果没有保护板绝对是设计缺陷,有锂电池保护板充电器输出24v也可以,当有任意一节电池电压达到充满要求,就会断开充电电路终止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觉告诉我,它要么主板有稳压,要么变压器是21v的。否则18650大概率爆炸。 ...

吸尘器的主板我跑了下线路,就是24V直流电压直接到电池上的,电池是5节18650串联的。因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而且又没有机械电源开关,所以这个吸尘器买来后一直没用,导致电池过放,现在电池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这个板子没有均衡……
有点危险……

这个电动工具的电池组,这块板有过放、过充保护功能。均衡功能可能还真没有。这块电池组我测了下头尾的两组电池都是4V左右,但是中间3节电池分别是3.8V、3.6V、3.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均衡才是最危险的。容量略小的电池分分钟被过冲

我看了淘宝上的吸尘器电池组都是只有两根出线,应该都是没有均衡充电的。拼的都是电池的一致性。除了戴森的电池组,内部做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这板子还不赖啊。
24V只是他的输入而已。

这是电动工具的电池组,不是吸尘器里的。看似做工不错,但是5组电池的电压并不平衡,高高低低的。不知道是板子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E:
板上没有电感,肯定不是DCDC的,估计有可能是串联个电阻充电,这个有点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上没有电感,肯定不是DCDC的,估计有可能是串联个电阻充电,这个有点吓人了。 ...

电动工具电池组上用的类似板子我在淘宝上找到了,问了卖家应该用多少伏的充电器,卖家回复要用21V的充电器。这样还差不多,理论上不会过充。
但是吸尘器的电池组就吓人了,24V电压直接到5节18650电池组上。

网友F:
我是搞吸尘器的  充电器是恒流的  电压到了21V的时候 单片机会把充电MOS直接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搞吸尘器的  充电器是恒流的  电压到了21V的时候 单片机会把充电MOS直接关掉 ...

但是我碰到的这个吸尘器充电电源并没有经过MOS管再到电池组啊!你们做的吸尘器考虑了吸尘器长期不用时电池过放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碰到的这个吸尘器充电电源并没有经过MOS管再到电池组啊!你们做的吸尘器考虑了吸尘器长期不用时电 ...

靠单片机采样的 做低功耗  如果对外放电会检测每个电芯的电压 如果小于2.7V会关掉MOS  低成本的都是这么干的。  我看板子上有3个MOS,那个应该是充电用的

网友:
限制截止电压,控制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