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什么摄像头比较好?要求性价比高带云台室外机

楼主(2020-04-20):
在用老的枪机,但是死角太多,为了增加可视角度,准备改用带云台摄像头

在农家院子里用,要求性价比高,即使被破坏也损失不了太多钱
还有摄像头不能太大,太显眼,太拉风的摄像头反而招贼

见过大块头的带20倍光学变焦云台摄像头,效果巨牛,当年1500左右,但是这种摄像头太大,也太显眼
而且只要求对距离10米左右的地方拍摄,20倍光学变焦完全没用

你们用过带云台的室外摄像头么,买哪种比较好呢?
为布线方便,要求支持POE

网友A:
我自己家用看小孩,上个月刚装的小白N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家用看小孩,上个月刚装的小白N2

我要的是室外机,可以风吹日晒的

网友B:
家里用了两个TP的,我用的400万像素的清晰度特别高,色彩一般。不是室外机,给LZ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用了两个TP的,我用的400万像素的清晰度特别高,色彩一般。不是室外机,给LZ参考一下。 ...

不是室外机,能风吹日晒雨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室外机,可以风吹日晒的

就是室外的,我现在就在院子装着

网友C:
如果用得到模拟的摄像头,我道可以送几个新的户外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家用看小孩,上个月刚装的小白N2

N2只有1个旋转自由度?
https://item.jd.com/10000921964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得到模拟的摄像头,我道可以送几个新的户外给你.

模拟的布线是不是太繁琐,DC线和同轴线都要拉很长,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的布线是不是太繁琐,DC线和同轴线都要拉很长,是不是

我以前布线是用网线的,一根线里2对当电源线,2对当2个摄像头线,就是要用用匹配器,网线也要用足标无氧铜的.2个模拟摄像头30米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N2只有1个旋转自由度?
https://item.jd.com/100009219640.html

是的,只有一个左右旋转的自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有一个左右旋转的自由度

这个摄像头你安装位置高么,如何防止被破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有一个左右旋转的自由度

N2不是POE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室外机,能风吹日晒雨淋么

有室外机的型号,我用的是室内的,给你参考一下,

我用的这个400万的优点是清晰度特别好,协议支持也好。缺点是色彩差一些

网友:
室外用,海康大华的挑一挑就好了。

网友:
我老家装了一个TP的 带云台 360度可调 300元京东入手,不带POE,不过是无线的,接上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N2不是POE摄像头?

不知道是不是poe。我用无线连接的,插个电源就行。电源自带

网友D:
海康和大华的产品里面筛选一下就行了,在这问能有啥结果,说实话如果地方不大,设置多个角度的枪机完全可行,一个球机的价格能买好几个枪机了,而且球机结构复杂,故障率也高于枪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康和大华的产品里面筛选一下就行了,在这问能有啥结果,说实话如果地方不大,设置多个角度的枪机完全可行 ...

多个角度枪机,你指的是哪个型号的枪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个角度枪机,你指的是哪个型号的枪机呢

一般家庭应用,200w像素的网络枪机够了,价格也不贵,具体型号还要根据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镜头和夜视效果选择,我没法给出,淘宝上烂大街的东西,随便找一家销量大的问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