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USBCAN的协议分析仪,稳定1K以里,X宝上看的眼花

楼主(2020-04-20):
如题,好用不贵。自己没用过这个东东,不知水深。

网友:
我买过一个,4K多......可惜不会分析数据......

网友:
淘宝上二三百的都差不多,能用。
好一点的周立功的 1千多。
再好的kvaser Vector的。

楼主:
有没有坛友自己做的挂到网上卖的,我去拍一个

网友:
创芯科技的,还行

网友A:
用了10年的CAN卡, 给你几个经验:
1. 国产买周立功的,有钱买正版,没钱买盗版, 并且要买-E-U的,使用18年以后的驱动已经可以做到1ms间隔的报文发送能力,可实现CAN烧录
2. 如果预算充裕(3K+),可以买Kvaser CAN, 像样的应用软件只有开源的BusMaster, 但胜在非常适合二次开发
3. 如果公司有钱,有200K的预算,直接一部到位,买CANoe吧

网友:
总结就是:个人或者使用, 买周立功的USBCAN-2E-U是最省心、最合适的(盗版几百,且不需要替换DLL, 而正版也不到2K)

网友B:
推荐广成科技的吧 ,他们也是完全兼容zlg的,专业的厂家。 不超过1k

网友:
上回坛友友情转让的那个ECAN就非常好使,拆开看了下,全隔离的,跟PCAN的上位机兼容性很好。另外,有哪位大侠有PEAK的PCAN explorer,能否卖一份演示版给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了10年的CAN卡, 给你几个经验:
1. 国产买周立功的,有钱买正版,没钱买盗版, 并且要买-E-U的,使用18 ...

PCAN的山寨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AN的山寨货怎么样?

PCAN 没有用过,这个定位比较尴尬, 上有CANoe, 下有Kvaser、周立功

网友:
南京来可电子。研发工程师以前就在周立功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广成科技的吧 ,他们也是完全兼容zlg的,专业的厂家。 不超过1k

我也买过 方成的 总共六百左右 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广成科技好像是ECAN,广成科技做的很好的,专业公司做这一款

网友:
淘宝搜JCANBUS金成科技, PCAN兼容,LINUX下直接用socketcan。比ECAN便宜。两种都买过,室内测试使用

网友:
高端的vector,中端的英特佩斯,低端的PCAN…

网友:
如果只简单测试看看数据,两三百的铝合金壳子的就够用

如果用来做canopen或车厂之类的协议分析用,至少也要zlg正版或更好的vector之类

网友(2020-11-11):
必须CANOE,国产的厂家不知道几年后还在不在了

网友:
不是弄什么上层协议的话,都是直接用产品的板自己写一些控制打印程序,串口打印CAN数据,汽车总线破解,分析都这样做。感觉比用工具还快

网友(2021-10-28):
搭车出一个USBCAN,
已测试,可以正常使用,
串口型,插入电脑后,驱动是CP2102的驱动
带隔离,
60元包邮
资料地址: http://pan.baidu.com/s/1qXNBRU8

网友(2022-02-24):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5004-1-1.html

推荐论坛里网友做的这个。

网友:
我发现一个五六百元的兼容PEAK的,比兼容周立功的更好用。